NMOS应用在高端,需要自举电容叠加电压才能打开NMOS

楼主:
NMOS应用在高端,需要自举电容叠加电压才能打开NMOS

1.这里是不是有错误啊?应该是15V加电容电压Vc_boot?

2.既然NMOS在高端需要自举,为什么不直接用PMOS?用PMOS有哪些隐患和不好的地方

这个Rboot电阻该怎么选择,是作为限流电阻吗,但是负载功率一定,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会随着这个电阻增大而增大,反而在这个电阻上的消耗功率也变大了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

网友:
谢谢分享,我蹭点积分,要20个字,好像不太够?

网友:
这个分析有点问题,要考虑负载侧的特性和电压,如果再q2关闭q1尚未打开的时候,vs点由load决定,但是能保证vs和vb压差是15v,因此ho能保证高于vs 15v,所以上管可以可靠导通

网友:
只有load是电感时,并且电流过零(也就是q2关断的瞬间电流是流向半桥的),q2关断,电感电流会沿q1续流,此时vs才等于200v

如果电感电流连续,q2关断时vs是-0.7左右的

半桥无法连接电容,可以不用考虑

连接电阻的时候vs只要q1不开通,就是0v

这个关键的理解是q1开通后vs会升高,这个时候自举会保证不管vs怎么拉高,vb总是比他高15v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Rboot电阻该怎么选择,是作为限流电阻吗,但是负载功率一定,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会随着这个电阻增大而增大,反而在这个电阻上的消耗功率也变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