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泰的垫资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

楼主:
最近有台设备上使用的正泰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坏了,接线端子上熔化,热继电器变形

网友:
热继电器部分有严重发热,却不动作保护

网友:
检查负载电阻正常,绝缘正常,更换后能正常工作,

已经使用半年时间,接线螺丝坚固没有松动,大家分析什么原因让正泰电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