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复旦微车规MCU FM32FT0A测评】惊吓之余的板子体检

楼主:
不知是何种原因,收到板子之时就闻到一种浓浓的味道,起初没太上心,就打算上电看看情况。

由于收到时只有开发板和一排线,见图1和图2所示,就使用USB线为开发板供的电。

图1 开发板

图2 测试线

在上电后,只有电源灯发光,于是在搭建好开发环境后,就打算下载一个点灯的例程来看看情况,结果也无法进行下载。

图3 上电效果

联想到起初的浓浓味道,心中不免发毛,还是先联系管管再说吧。

在管管的允许下,才敢再去进行尝试和探索。

那就先从电源开始倒起呗,在使用USB供电的情况下,先检测了开发板的电压,居然在开发板所提供的电源引脚上没有测到电压?!

于是又找出开发板的原理图,见图4所示。竟没找到USB为开发板供电的电路,原来开发板要工作是靠JP1来引入外部电源呀。

难怪以USB供电啥反应也没有呐

图4 电源电路

比照一下前期的测评,才发现缺少了2个配件。

在解决了外部供电的情况下,电源指示灯D3终于亮了起来,见图5所示。

而在USB供电的情况下,只会点亮指示灯D4和D7,见图6所示。

图6 指示灯电路

图7 点亮LED

此外,在使用USB供电的情况下,会呈现出U盘图标,见图8所示。

图8 虚拟U盘图标

另外,它还会虚拟出一个串口,经测试并内容输出,见图9所示。

图9 串口测试

此时在对闪灯例程加以编译和下载,终于可以进行下载了。

测试的主程序为:

int main(void)
{
    /* 使能IWDT */
    IWDT_Init(FL_IWDT_PERIOD_4000MS);
    /* Initialize FL Driver Library */
    /* SHOULD BE KEPT!!! */
    FL_Init();
    /* 使能SVD, 阈值4.157V(falling)~4.257V(rising) */
    SVD_Init(SVD_MONTIOR_VDD, FL_SVD_WARNING_THRESHOLD_GROUP11, FL_SVD_REFERENCE_1P0V);
    /* 确认SVD监测结果是否高于阈值,如否则持续等待 */
    while(false == SVD_Result_Confirmed(SVD_HIGHER_THRESHOLD, 2000U/*us*/));
    /* 使能BOR */
    RMU_BOR_Init(FL_RMU_BOR_THRESHOLD_2P00V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* 清狗 */
        FL_IWDT_ReloadCounter(IWDT);
        /* 电源掉电监测处理 */
        PowerDownMonitoring();
        /* 功能执行 */
        LED_TOG_FUN(RED,   1, FL_DelayMs(200));
        LED_TOG_FUN(GREEN, 1, FL_DelayMs(200));
        LED_TOG_FUN(BULE,  1, FL_DelayMs(200));
    }
}

经程序运行,其效果如图10所示,说明开发板是可以使用的。

图10 显示效果

网友:
确实惊险!

网友:
好在是有惊无险,还是幸运的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居然带屏,之前还真没有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