额定电压19Vintel上位机烧毁,其通过USB口连接的两路外设均被烧毁,求分析原因

楼主:
电路图如图所示,DC-DC变压器是非隔离的,拓展坞是具有隔离功能的,调试过程中给电机发了一个力矩后电机失控,在把电机供电断掉之后,intel上位机处传来糊味,经检查发现拓展坞、IMU、上位机均被烧毁,485模块和电机均完好,去电脑城检修师傅说5V的USB口外设的原因,并且它们是一路供电的,所以都被烧毁了,求问烧毁原因以及有效的电路改进措施使电路更加安全

网友:
我也是小白,会不会电源适配器故障

  • 额定电压为 19V 的 Intel 上位机,很可能是使用了与之匹配的电源适配器来供电。如果电源适配器出现故障,如内部的变压器短路、整流二极管损坏等情况,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过高。当输出电压远远超过 19V 的额定电压时,上位机内部的电子元件会因为承受过高的电压而损坏。

网友:
我之前也猜测过这个可能,就是我们的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是略高的,但是它稳定在19.2V,而且排查故障时也没有损坏,所以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