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向晶闸管的导通条件?是不是从T1极或T2极随便引一个电流到G极就能使双向晶闸管导通

楼主:
请问各位老师,下图四种情形都能使晶闸管导通吗?

网友:
【下图四种情形都能使晶闸管导通吗?】

没看到图。

不过,可以告诉你:四种情形都可以导通。

网友:
【下图四种情形都能使晶闸管导通吗?】

然而,四种情形的触发灵敏度并不相同。

网友:
上图是双向晶闸管BT136说明书中触发和保持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