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插入检测电路

楼主:
好久没有发贴了,最近有个电动工具项目设计需要,在设计电池包插入时MCU检测电路的检测电池包是否接入成功,该电路原理能否实现,望各位大咖帮忙分析是否可以实现。

接入成功还是用位置开关比较好,比如电动工具的电池没有推到底,但是和接触点已经有了接触,你这样的检测电路就会检测到电池,,电动工具如果使用的话有可能因为接触不良而烧毁接口。。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

网友:
C13是不是没有必要?话说,电阻分压后直接ADC采样检测不是更方面一些?这个是要产生脉冲唤醒MCU吗?

网友:
是的,在插入电池包时,MCU要判断是否插入,主要还是要做低功耗。

网友:
接入成功还是用位置开关比较好,比如电动工具的电池没有推到底,但是和接触点已经有了接触,你这样的检测电路就会检测到电池,,电动工具如果使用的话有可能因为接触不良而烧毁接口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