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型号的元器件,不同厂家的性能差异怎么这么大???

楼主:
超声雾化振荡电路用到了BU406,淘宝上买了Fairchild的,电路可以完美震荡,输出功率也能达到(1.6W左右)。后来看到Fairchild时被ON收购了,于是又试了ON的,振荡是能振荡,输出功率却只有一半不到(0.8W不到)。
再后来用试了国产的也是输出功率不到一半。

每个厂家的都测了不止5个样品,每个厂家的自己的一致性都差不多。
国产的和ON的输出功率值都不到Fairchild的一半。
Fairchild感觉有点鹤立鸡群。
1.按道理说同一型号元器件,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的参数也应该差不多吧,为什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差别?看他们的数据手册也都差不多呀???
2.想着Fairchild不是被ON收购吗?怎么没有统一,还会有两种不同商标的器件?

网友A:
即使是同一厂家但不同批次的三极管,性能差异也可能相当大。

网友B:
这个我碰到过,还记得是做大功率的电源模块,用的1660的二极管,店家告诉我就买ON的,其它家的都不行。它说是很多客户实测总结出来了经验,ON的用到20A也说没事,其它家的超了额定值一点点就over了。

网友C:
在某宝买的???某宝假货多啊,超声雾化振荡电路的BU406是核心元件,选不好的话就是震荡不上去,应该和三极管的工作频率有关。虽然各个厂家都是叫BU406,但高频震荡时候就显示出差距了,应该选定某品牌测试后固定购买。。

网友:
同一个型号不同批次的确实有差异,

同一品牌的不同产地差异还有呢

一般这种情况会出现在线性放大器、单端和谐振放大器等使用场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某宝买的???某宝假货多啊,超声雾化振荡电路的BU406是核心元件,选不好的话就是震荡不上去,应该和三 ...

Fairchild是我自己在淘宝买的,而且买了好几家的,测试结果都差不多,感觉应该不是假货,最多可能是翻新的。ON是贴片厂找供应商买的,国产的是立创商城买的,应该也不是假货。

从测试结果看三款的振荡频率都是都在1Mhz左右,

但是输出功率,ON的,一开始是0.8W,但是随着时间功率会慢慢变大(我用示波器看超声片两端的电压值是在慢慢变大,直到接近系统电压24V),一两分钟后也能到达1.6W。

Fairchild的是打开的瞬间电压就可以直接到24V,也就是直接到了1.6W。

ON和Fairchild的都是在同一个测试电路里进行测试。

还有一个奇怪现象,就是ON的功率在变化的时候,如果停止再马上开始的话,输出功率会在停止时的功率的基础(比如1.2W)上继续增加到1.6W,如果不是马上开始的话,又会从0.8W开始增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碰到过,还记得是做大功率的电源模块,用的1660的二极管,店家告诉我就买ON的,其它家的都不行。它说 ...

是呀,我的这个电路感觉只能用Fairchild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即使是同一厂家但不同批次的三极管,性能差异也可能相当大。

是的,我电路里专门加了个可调电阻修正输出功率。同一个厂家的差异性还行,不同厂家的差异大(主要是Fairchild)

网友:
没用过这种产品,在楼主帖子下面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