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中的开关器件是怎么对线路造成干扰的呢

楼主:
比如在BOOST型PFC电路工作的时候,ce和re测试出来的值会很高。但是中间已经有一级整流桥了。贴主不知道怎么分析,这些高频信号是怎么传到输入AC线的

网友:
【但是中间已经有一级整流桥了】

整流管是个PN结,两极之间存在结电容。另外,导线之间也存在分布电容和电感。

网友:
电路工作有高频脉冲电流,主AC线上就有,随便找了一个开关电源电路,整流桥前的电容电感等元件你都有吗???

网友:
噪声源通过各种路径传播辐射出去形成干扰

网友:
一般就是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两种。开关器件在开关动作时会产生高频杂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