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Wio Lite AI STM32H725AE视觉开发板】--2.开发环境搭建与点灯

楼主:
      本篇讲述开发环境搭建与点亮LED闪烁。

一.开发环境搭建

1.ST官方IDE安装

      首先安装ST官方软件STM32CubeMXSTM32CubeIDEX-CUBE-AI,其中X-CUBE-AI可以在STM32CubeMX里选择安装,这里均选择Win版本。ST文档给的参考版本如下,

2.Keil 及芯片Pack包安装

      Keil IDE留意下版本,主要与STM32CubeMX里兼容匹配,这里使用的版本V5.36.0.0。Keil.STM32H7xx_DFP.4.0.0.pack 可以在Keil官网找到,下载下来后安装上。

      经过上面的安装,开发环境基本搭建起来。

二.点灯

      下面在STM32CubeMX配置好生成工程,Keil 编译烧录,点亮LED闪烁。

1.LED原理图如下,这里选用PC13引脚,控制LED2红灯。

2.打开STM32CubeMX IDE,选择根据MCU创建工程,由于IDE没有集成STM32H725AEI6这板级选型,就根据MCU创建了,如下图所示:

3.RCC时钟打开,如下

4.LED控制引脚GPIO选择与配置,如下

5.内核配置,这里都给使能

6.系统时钟配置。这里Clock Configuration 里主频最大配置为64MHz,根据芯片手册这里配置为最大550MHz配置如下:

7.工程配置,包括工程名及路径,导出适配的IDE,这里选择Keil MDK-ARM,还有链接堆栈大小,配置如下

8.生成工程。

9.生成工程完后“Open Project”.就会Keil打开工程如下,前面已经安装了芯片pack包,这里开发板连接好ST-LINK,上电,选择配置好调试器。

10.编写点灯闪烁代码。这里主要在主循环下添加代码,如下

/**
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59083]@brief[/url]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Enable I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ICache();

  /* Enable D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DCache();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    HAL_GPIO_TogglePin(GPIOC, GPIO_PIN_13);
    HAL_Delay(1000U);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11.编译后烧录,可以看到开发板红灯闪烁,效果如下

LED_Blink

      至此,实现开发环境的搭建与点亮LED。

保持热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