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Wio Lite AI STM32H725AE视觉开发板】--3.串口打印

楼主:
      本篇讲述实现串口打印功能。

一.硬件原理与准备

      STM32H725AE有5个UART和一个LPUART,根据开发板原理图扩展接口,这里选择UART3 如下:

      硬件板上接好串口如下:

二.代码准备

1.STM32CubeMX配置UART如下

2.生成代码后修改增加如下代码:

●添加串口重定向函数
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main.h"
/*
...
*/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 (uint8_t *)&ch, 1, 0xFFFF);
  return ch;
}

●main函数加入串口打印,如下:

/**
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59083]@brief[/url]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Enable I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ICache();

  /* Enable D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DCache();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USART3_UART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printf("Welcome to Wio Lite AI STM32H725AE Develop Board !\r\n"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    HAL_GPIO_TogglePin(GPIOC, GPIO_PIN_13);
    if(HAL_GPIO_ReadPin(GPIOC, GPIO_PIN_13))
    {
      printf("Red Led is On\r\n"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printf("Red Led is Off\r\n");
    }

    HAL_Delay(1000U);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3.编译烧录后运行,可以看到红灯闪烁,且有如下日志

      至此,实现串口打印功能。

main.c

串口打印

保持热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