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c1301对直流电压采样采样结果有大误差

楼主:
  经过测量分压电阻(即R34两端电压)测量结果正确,看了AMC1301的DATASHEET要加电阻R36对偏置电流进行补偿,从而导致(VINP与VINN的压差并不是分压电阻R34上的压差),但是AMC1301的8.2增益还是正确的(即VOUTP与VOUTN的压差等于8.2倍的VINP与VINN的压差),且后级运放的输出电压(4角相对地的压差)不等于VOUTP与VOUTN的压差。

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电路设计哪里出现了问题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【从而导致(VINP与VINN的压差并不是分压电阻R34上的压差)】

根据什么?是你测量的结果,还是你的推断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从而导致(VINP与VINN的压差并不是分压电阻R34上的压差)】 根据什么?是你测量的结果,还是你的推断 ...

我分别测量这两处的压差不相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分别测量这两处的压差不相等

【我分别测量这两处的压差不相等】

用什么仪器测量的?分别测量的读数各是多少?

另外,把你那个图中并未标注的AMC1301的DATASHEET贴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