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流保护

楼主:
有没有NMOS管和三极管组成的过流自锁保护电路,在线求

大约多少电流过流保护啊,,这么重要的参数你不说 。是0.1A保护还是 100A保护啊????。。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

网友A:
大约多少电流过流保护啊,,这么重要的参数你不说 。是0.1A保护还是 100A保护啊????。。

28V输入,7A 保护关断输出,重新上电才会有输出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约多少电流过流保护啊,,这么重要的参数你不说 。是0.1A保护还是 100A保护啊????。。

28V输入,7A 保护关断输出,重新上电才会有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