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 H533RE测评】配置开发环境

楼主:
        实际上我们安装了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软件,一个用于初始化代码生成,一个是官方开发环境,由于使用的STM32H533是新出来的芯片,建议最好是用官方开发环境进行试用测试。
        现在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基于HAL库的,基本都要通过STM32CubeMX进行生成,我们使用的是官方开发板,打开软件后首先检查对应的库文件是否安装:
        然后选择如下进入:
        通过模糊搜索目标开发板,输入“H533”,出现如下开发板(也可以通过STM32H533RET6进入):
        点入对应的主控芯片可以来到MCU选择界面进行程序生成,点击“Start Project”进行初始程序的建立,选择不使用TrustZone:
        选择基础外设器件模型:
        注意:这里有个小问题,如果你的STM32CubeMX不是最新版本最好升级到最新版本,不然有可能找不到H5的软件包进行安装。
        等待安装完成就可以正常创建工程了。
        安装STM32CubeIDE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,就是软件路径问题:
        安装过程中报错,原因是其安装包的存放路径有中文,换一个地方安装就可以了,一路下一步就可以,或者改一下程序的存储路径。

网友A:
老师,能不能分享一下linux下面的环境搭建呀,用cubeMX没有什么挑战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师,能不能分享一下linux下面的环境搭建呀,用cubeMX没有什么挑战性。

还没玩过linux,就当个新手教程了,大家其实弄个的基本上都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