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 H533RE测评】从头创建第一个程序

楼主:
        上一篇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需要使用的软件,以及创建工程的入口,本篇开始一个自己的第一个程序,以及一些基本配置习惯,每个人可能习惯不同以自己的习惯为主进行快速建立。
        在开始具体的程序初始化代码之前,我们首先先对工程配置进行设置:
        如图可自定义编辑项目名称以及项目存储位置,IDE选择我们之前定好的STM32CubeIDE,其他设置项默认。
        代码生成配置:
        个人习惯每一个初始化生成单独的C和H。
接下来配置时钟:
        在Pinout&Configuration中的RCC下先打开HSE,如下图:
        接下来进行“Clock Configuration”的设置:
        本次设置的主频为144MHz,USB的主频是不动的一直为48MHz。
        接下来就找到初始状态的引脚:
        红色部分是是被锁定的引脚,也是在咱们板子上基本外设的引脚,咱们先不做修改去程序里看一下。
        本阶段主要验证程序生成以及编译下载的可靠性,所以并不进行太多的软件软件设计,直接“GENERATE CODE”:
        这个警告需要我们配置ICACHE模块,其实不配置也可以,不过每次都会提醒,简单启动一下就行
        直接打开工程,跳转到STM32CubeIDE:
        点击小锤子进行编译,没有报错:
        接下来我们连接STlink进行调试,新的开发板采用的基本上都是type-c口的调试口,这个对数据线有一定要求,如果连接调试USB线,出现电脑不识别,可以更换一个比较新的type-c数据线。
        我们简单看一下程序,由于我们前期创建的时候选择基本外设的配置,可以看到程序中已经有这些内容了:
        点击小爬虫进行下载:
        提示需要更新下载器,根据操作就可以了:
        首次编译会提示调试信息:
        程序下载正常,不过并没有什么现象,因为咱们没有添加任何逻辑控制内容,这个时候原本的LED闪烁的初始demo已经被覆盖了,现在咱们再将如下代码写进去,重新实现咱们的LEDblink,代码如下:
while (1)
{
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/* USER CODE BEGIN 3 */
HAL_Delay(500);
BSP_LED_On(LED_GREEN);
HAL_Delay(500);
BSP_LED_Off(LED_GREEN);
}

效果如下:

网友A:
版主大佬,这分享非常帖心了,图示加解说,非常详细,感谢分享。这是评测开发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主大佬,这分享非常帖心了,图示加解说,非常详细,感谢分享。这是评测开发板吗?

就是年末的那个回炉活动,多渠道都没有玩上,没想到这里遇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