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 H533RE测评】基础功能测试(GPIO输出输入 定时器 PWM输出 串口)

楼主:
        一些都是这么的巧合,本来还想和跨年活动一块来的,结果不允许一块,那就只能这这里来个花式点灯了,也借此测试不同的功能模块,我们从软硬件多方面进行分析。
        在这里我们通过以上内容的体验,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,使用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软件,配置STM32H533芯片的内部参数,外设参数,引脚分配等基本功能,实际上这些内容是贯穿在整个开发过程的。接下来我们花式点灯将GPIO输出功能/输入功能/定时器基本定时功能/PWM输出功能/串口功能穿起来。
        由于硬件资源的限制,我们只有一个按键,一个LED,所以我们本次的目标是实现按键控制LED工作模式:
                模式一:非阻塞LED闪烁,这里涉及到定时器定时处理;
                模式一:LED呼吸灯,这里主要涉及到定时器PWM的输出;
        在这些模式进行切换的时候进行串口状态输出。
1、定时器基本定时配置TIM6:
        打开之前创建的IOC文件(初始化代码工程),并打开定时器配置模块,本次选用定时器6作为LED周期闪烁的定时器:
        在这里我们需要配置两个地方,一个就是定时器的基本参数,一个就是需要打开中断。
        基本参数主要是通过系统时钟计算Period和Prescaler,定时器周期10ms,注意主频为144MHz,通过计算选定了(144-1)和(1000-1)作为这两个参数。
        中断配置中直接打开就可以了:
        在这里我们看到EXTI Line13中断是启用的,也就是说对应的按键采集可以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进行。
2、定时器PWM输出配置
        这我们就要看一下LED4对应PA6都支持那些定时器的PWM输出了,我们将引脚解锁:
        可以看到用TIM2比较合适,这里我们就将这个引脚初始配置为PWM输出模式:
        PWM输出不需要配置中断,只要配置时钟源、通道、定时基准就可以了,其他的使用默认配置,输出频率1kHz。
3、按键的采集
        初始形成的程序就是通过外部中断进行的采集,初始化代码如下:
        可以看到是上升沿触发,这里我们需要写一下,上升沿外部中断的回调函数,这一部分我们软件介绍时再重点介绍。
        我们看一下硬件:
        按键实际连接的就是PC13,按下后状态为1,与程序中的初始化保持一致。
4、串口的调试
        有关初始化的内容在初始化程序中也已经初始化了:
        咱们看一下硬件:
        STlink对应的串口对胃T_VCP,原理图实际连接的就是USART2,我们这里主要需要用到串口打印功能,实际上咱们生成的程序已经将这部分做了,我们可以直接使用,对应的printf可以直接使用,不过这里还是介绍一下,如果重头配置的话如何使用printf:
#if defined(__ICCARM__)
__ATTRIBUTES size_t __write(int, const unsigned char *, size_t);
#endif /* __ICCARM__ */
#if defined(__ICCARM__)
/* New definition from EWARM V9, compatible with EWARM8 */
int iar_fputc(int ch);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iar_fputc(int ch)
#elif defined ( __CC_ARM ) || defined(__ARMCC_VERSION)
/* ARM Compiler 5/6*/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lif defined(__GNUC__)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ndif /* __ICCARM__ */
PUTCHAR_PROTOTYPE
{
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2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HAL_UART_Transmit(&hcom_uart[COM1], (uint8_t *)&ch, 1, 0xFFFF);
return ch;
}

        重点就是关联好对应的串口,本次的虚拟串口对应的是USART2,hcom_uart[COM1]是初始化的外设的又一层包装。

5、介绍整体软件设计
        我们需要写的代码主要分初始化以及各种中断回调函数,其中初始化如下:
HAL_TIM_Base_Start_IT(&htim6);
HAL_TIM_PWM_Start(&htim2,TIM_CHANNEL_1);
__HAL_TIM_SET_COMPARE(&htim2,TIM_CHANNEL_1,0);
LEDMode_flag = 1;
printf("**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! ** \n\r");
printf("** LED Mode Breathing ** \n\r");
printf("** EEworld STM32H533 Testing ** \n\r");

        这里我们需要开始定时器和PWM输出,注意使用MX生成的外设并不会主动开启,板载的器件外设是由于又增加了一层包装打开了而已;

        按键中断处理代码:
void BSP_PB_Callback(Button_TypeDef Button)
{
  if(Button == BUTTON_USER)
  {/* KEY */
//      HAL_GPIO_TogglePin(LED_GPIO_Port, LED_Pin);
      if(LEDMode_flag == 0)
      {
          LEDMode_flag = 1;
          MX_TIM2_Init();
          HAL_TIM_PWM_Start(&htim2,TIM_CHANNEL_1);
          __HAL_TIM_SET_COMPARE(&htim2,TIM_CHANNEL_1,0);
          printf("** LED Mode Breathing ** \n\r"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  LEDMode_flag = 0;
          BSP_LED_Init(LED_GREEN);
          BSP_LED_Off(LED_GREEN);

          printf("** LED Mode blinking ** \n\r");
      }
  }
}

        如果是我们从开始配置外部中断,我们直接通过重写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(uint16_t GPIO_Pin)就可以,这个才是HAL的回调函数;

        中断回调函数代码如下:
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
{
  if (htim->Instance == TIM6) {
    HAL_IncTick();
    LEDTim_cnt++;
    if(LEDMode_flag == 0){
        if(LEDTim_cnt>=100){
            LEDTim_cnt = 0;
            BSP_LED_Toggle(LED_GREEN)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{
        if(LEDTim_cnt <= 100){
            __HAL_TIM_SET_COMPARE(&htim2,TIM_CHANNEL_1,LEDTim_cnt*1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LEDTim_cnt > 100 && LEDTim_cnt <= 200){
            __HAL_TIM_SET_COMPARE(&htim2,TIM_CHANNEL_1,(200-LEDTim_cnt)*1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EDTim_cnt = 0;
    }
  }
}

        HAL开头的回调函数才是我们常用的,尽量经常使用。

6、效果如下
        初始时LED的模式是呼吸灯模式,通过按键可以在闪灯和呼吸灯之间进行切换。
       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如下:

网友A:
写的很详细

大佬 过年还在忙技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很详细 大佬 过年还在忙技术呢

过年下雪,也出不去,就玩会游戏,玩会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