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MCXA156开发板测评】+基于串口屏的桌面化管控(1)

楼主:
具有触摸功能的串口屏,相较于普通的TFT显示屏更适于进行桌面化管控。

区别于常规的界面设计,串口屏是通过软件先在电脑上进行效果设计及测试,在完成效果设计后,是通过串口一次性将设计结果全部下载给串口屏。

在使用时,是通过串口向显示屏发送指令来更新显示的内容或绘制的波形曲线。此外,它还可以通过触摸操作来选取功能或是设置参数。

本次使用的串口屏为7寸触摸屏,分辨率为800*480像素点。

其主界面如图1所示,它的设计界面如图2所示。

图1 主界面

图2 设计界面

在完成界面设计后,必须记录好设计时的关键信息,否则会影响后期的使用。

以更新日期为例,它是通过向标识地址发送数据来实现更新处理的。

若将日期更新为“2025-1-16”,其发送的指令为:

74 38 2E 74 78 74 3D 22 32 30 32 35 2D 30 31 2D 31 36 22 FF FF FF

即:t8.txt=“2025-01-16”0xff 0xff 0xff

若将时间更新为“12:30:00”,其发送的指令为:

74 39 2E 74 78 74 3D 22 31 32 3A 33 30 3A 30 30 22 FF FF FF

即:t9.txt=“12:30:00”0xff 0xff 0xff

其它内容的更新处理类此,这里就不再赘述。

使用触摸功能进行日期和时间设置的界面如图4所示,通过触摸相应的区域可改变设置的类型,通过模拟键盘可输入设置内容,通过功能项的触发,可将设置数据发送给开发板,以改变系统的计时值。

图3 连接接口

图4 设置界面

开发板的接收设置时间并更新显示的程序为:

uint8_t RQ[20]={0X74,0x39,0x2E,0x74,0x78,0x74,0x3D,0x22,0x31,0x32,0x3A,0x33,0x30,0x3A,0x30,0x30,0x22,0xFF,0xFF,0xFF};
LPUART_ReadBlocking(DEMO_LPUART, &ch, 7);
strncpy(rxbuff,&ch,strlen(&ch));
if(rxbuff[0]=='T')
{
		RQ[8]=rxbuff[1];
		RQ[9]=rxbuff[2];
		RQ[11]=rxbuff[3];
		RQ[12]=rxbuff[4];
		RQ[14]=rxbuff[5];
		RQ[15]=rxbuff[6];
		LPUART_WriteBlocking(DEMO_LPUART, RQ, 20);
}

实现电子时钟计时效果的程序为:

int main(void)
{
uint32_t h,m,s;
Uint8_t f;
    RESET_ReleasePeripheralReset(kUTICK0_RST_SHIFT_RSTn);
    BOARD_InitPins();
    BOARD_InitBootClocks();
    BOARD_InitDebugConsole();
    PRINTF("clock:\r\n");
    UTICK_Init(EXAMPLE_UTICK);
    strncpy(rxbuff,&ch,strlen(&ch));
    f=1;
    while (f)
    {

       if(rxbuff[0]=='T')
       {
		  RQ[8]=rxbuff[1];
		  RQ[9]=rxbuff[2];
	 	  RQ[11]=rxbuff[3];
	      RQ[12]=rxbuff[4];
		  RQ[14]=rxbuff[5];
		  RQ[15]=rxbuff[6];
		  LPUART_WriteBlocking(DEMO_LPUART, RQ, 20);
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h=(RQ[8]-0x30)*10+(RQ[9]-0x30);
          m=(RQ[11]-0x30)*10+(RQ[12]-0x30);
          S=(RQ[14]-0x30)*10+(RQ[15]-0x30);
       }
    }
    while (true)
    {
		  UTickDelay(UTICK_TIME_1S);
		  if(s<59)
		  {
		     s=s+1;
		  }
		  else
		  {
			 s=0;
			 if(m<59)
			 {
			      m=m+1;
			 }
			 else
             {
			      m=0;
			      h=(h+1)%24;
			 }
		   }
	       RQ[8]=h/10+0x30;
		   RQ[9]=h%10++0x30;
		   RQ[11]=m/10+0x30;
		   RQ[12]=m%10++0x30;
		   RQ[14]=s/10+0x30;
		   RQ[15]=s%10++0x30;
		   LPUART_WriteBlocking(DEMO_LPUART, RQ, 20);
    }
}

网友A:
看到这里,老师是不是用串口屏在做项目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到这里,老师是不是用串口屏在做项目呀?

哦,是以前做项目留下的,用着比较顺手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