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fiNet转EtherNet/IP实现新能源电池容量测试仪连接生产线控制系统配置案例

楼主:
ProfiNet转EtherNet/IP实现新能源电池容量测试仪连接生产线控制系统配置案例

一、案例背景

undefined 在某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线上,需要将采用EtherNet/IP协议的电池检测设备与采用ProfiNet协议的生产线控制系统进行集成,以实现对电池生产过程的全面监控和数据采集。

二、硬件设备

undefined 西门子S7-1500 PLC

undefined 新能源电池容量测试仪:支持标准的ProfiNet协议

undefined 捷米特JM-PNM-EIP协议网关模块:用于实现ProfiNet网络与EtherNet/IP协议网络之间的数据通讯转换。它在ProfiNet设备侧做PROFINET的主站,在EtherNet/IP设备侧作为ethernetIP的从站。

三、设备配置及安装

undefined 捷米特JM-PNM-EIP网关:安装在控制柜中,通过EtherNet/IP接口与电池检测设备相连,如电池容量测试仪、内阻测试仪等,这些设备负责对电池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检测并将数据通过EtherNet/IP协议传输给网关。同时,网关通过ProfiNet接口与生产线的西门子S7-1500系列PLC相连,PLC作为ProfiNet主站对整个生产线进行控制和管理。

undefined 电源模块:为网关提供稳定的 24V 直流电源,确保网关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电源故障。

undefined 交换机:用于连接网关、PLC 和其他网络设备,构建稳定的工业以太网网络环境,保证数据的快速传输和交换。

四、技术指标

undefined 捷米特JM-PNM-EIP一侧为ProfiNet主站,一侧为EtherNet/IP从站。支持ProfiNet双以太网 100 Mbit/s,RJ45 插头;

undefined 支持周期数据交换、非周期数据读、写;

undefined 支持诊断数据和故障读取;

undefined 最大从站个数128个;单个从站支持最大数据1440bytes IN+1440bytes OUT; 最大输入输出数据1.5Kbytes;

五、配置步骤

undefined 首先,将捷米特JM-PNM-EIP网关正确安装在DIN导轨上,并连接好电源和网络接口。

undefined 使用ProfiNet配置软件,如TIA Portal,打开项目并添加JM-PNM-EIP网关作为ProfiNet从站设备。在软件中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、设备名称等参数,并根据实际需求配置输入输出字节长度等。

GSDML文件导入

将PROFINET 从站GSDML文件复制至软件安装路径下的GSDML文件夹中,例如:C:\Program Files (x86)1PROFINET Manager\GSDML或者通过菜单栏“选项”中的“操作”选择导入GSDML实现GSDML加载;点击“导入GSDML”弹出“选择导入的文件”对话框,查找GSDML的路径文件打开即可;或者点击

来进行快捷添加GSDML文件导入完成之后可以选择重启软件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,也可以点击快捷栏

来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。

在EtherNet/IP网络侧,根据电池检测设备的通信要求,设置网关 的EtherNet/IP从站参数,如IP地址、通信端口等,并与检测设备建立连接。

在PLC的编程软件中,编写相应的程序来读取和处理网关传输过来的电池检测数据,如将电池容量、内阻等数据进行存储、分析和判断,根据检测结果控制生产线的下一步操作,如电池的分拣、充电等。

undefined 六、运行与测试

undefined 完成上述配置后,将设备分别进行正确连接。

undefined 给系统上电,观察PLC和设备的运行状态。

undefined 通过监控PLC中的数据以及观察变频器的实际运行情况,验证通讯是否正常。例如,可以在PLC中编写程序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参数,如频率、电流等,并在程序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控制。

undefined 七、实施效果:通过捷米特JM-PNM-EIP网关的应用,成功实现了EtherNet/IP协议的电池检测设备与ProfiNet协议的生产线控制系统的无缝连接。生产线控制系统能够实时获取电池检测设备的各项数据,提高了电池生产的质量和一致性,同时减少了因协议不兼容而导致的设备改造和维护成本,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