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NUCLEO H533RE测评】实现USB HIDKeyboard枚举

楼主:
        我们在基本模块配置完成之后,就来到本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环节了——USB,USB现在可以说是经常时候还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,以前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对各种协议栈有基本的了解,现在不用了,STM32CubeMX把这些都集成了起来,我们通过基本的配置就能实现USB通信,本次测试是将USB模拟成一个Keyboard进行使用。
        我们在工程基础上实现USB功能的添加,说实话USB的枚举过程是相当复杂的,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造成通信失败,什么枚举、什么名称的,还有USB通道,配置信息很多。本次咱们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就方便很多了。
首先看一下时钟:
        USB时钟使用的是固定值48MHz,以前遇到的开发板是可以配置成PLL提供的,不过也要注意计算能够分频到48MHz,本开发板使用的是HSI48 RC给USB提供基准时钟。
开启USB模块:
        打开USB功能项,我们前面配置的是设备,此处也要将其定义为设备,注意基本参数使用默认参数就可以,USB对应的引脚是PA11、PA12.
        接下来是对USBX的具体配置,对于键盘来说话或者大多是USB来说配置的都是HID,也就是人机接口设备:
        其中有很多的描述符,这里面就有设备描述符,其内容就是主机识别它的基本信息(设备名称,PID,VID等等):
        内存分配给大一点:
        接下来,我们将着手配置ThreadX,借助实时操作系统的强大功能,将极大简化对各模块的响应管理。值得一提的是,ThreadX针对USBx设有专门的处理栈,使得处理更为高效便捷:
        请注意,我们的USB初始化流程采用threadx线程来管理。因此,在工程配置阶段,请避免自动执行初始化操作:
        生成代码提示错误:
        我们不能使用滴答定时器作为系统时钟,需要修改:
        接下来,让我们着手编看一下初始化代码。在`main`函数中注意到新增了`MX_ThreadX_Init();`这一行。让我们循序渐进地深入探索,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。首先,我们跳转到`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()`函数内部,随后定位至`tx_application_define()`的入口。所有的初始化流程都在这里了,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便是`MX_USBX_Device_Init(VOID *memory_ptr)`的调用。得益于我们采纳了ThreadX操作系统,在USB初始化的流程中,这一细节得以清晰展现:
        我们需要在app_ux_device_thread_entry()中进行初始化的编写,由于MX_USB_PCD_Init();是在main.c中使用静态方法创立的,在其他文件中调用比较麻烦,一种是将其内的内容复制到MX_USB_PCD_Init()中,一种是在main中的初始化处进行提前调用,其他初始化代码如下:
        连接到电脑后,电脑的设备中可以看到:
        通过调试工具可以正常发现USB设备了,其PID以及VID与设置相符:
        到这里枚举成功了,实现STM32H503RB开发板的USB HIDKeyboard枚举部分。

网友:
过年好啊

网友A:
里面的协议还需要自己来配置吗?如果使用cubemx就可以配置成功,那就非常方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里面的协议还需要自己来配置吗?如果使用cubemx就可以配置成功,那就非常方便了。

不需要,直接USBx加RTOS这配置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