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闸管交流调功器调节输出功率是改变什么?

楼主:
这个晶闸管交流调功器和软启动器是一个东西吗?应该都是使用晶闸管进行调压的,但是调压我想着是两种方法;

1、频率不变,改变每个周期导通角,逐步增大导通角最后全角度开通;

2、改变单位时间导通的周期个数,50Hz周期0.02秒,假设沿时间尺度在1秒内逐渐增多导通的脉冲个数,最后全部导通;

网友:
【是调压我想着是两种方法】

实际应用中,两种方法都有使用。改变导通角的方法产生的高频干扰较大,改变导通周期数的方法调节缓慢。

网友:
【假设沿时间尺度在1秒内逐渐增多导通的脉冲个数】

应该说【增多导通周期数】而不是【脉冲个数】。

网友:
有一种光耦,叫过零触发光耦。这种光耦只有在光电管侧两端电压小于某值(通常10V左右)才能够触发导通。这种光耦就是为你所说第2种调整方式而设计的。

网友:
这种光耦就是过零触发光耦。
该光耦两侧之间耐压达7500V。4脚6脚之间关态耐压达600V。

网友:
1、频率不变,改变每个周期导通角,逐步增大导通角最后全角度开通

这个其实是在改变频率了。你把正弦波去掉一部分后,还是原来的频率吗,频率已经变得离谱了。

网友:
振动试验就是考核产品在不同频率时的力学性能了。频率变化就是振动测试的常态了。

要变频就是需要一个信号发生器了生成不同的频率了。信号发生器加上PID的控制就是振动试验的控制仪了。专门的控制仪就是控制振动试验频率和振动幅值的大小了。振动的频率就是准确的频率了。有相应的国家计量校准标准的。

网友:
振动试验机里面也有楼主构想的这种振动台,结构原理就是一个大号的电铃了,用变频器调节频率,这个是可以的,

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固定,就是没有办法调节输出的大小了,就在输出端加上晶闸管,用楼主 的方法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。

对于频率有严格要求时,这种调节幅度的做法就是个花瓶的做法,上不了台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