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问题求助

楼主:
本人因为要安装oencv库,但是SPI NAND和SD卡刷入系统都是遇到同一个问题,请问各位玩过的大佬怎么解决?

那是不是权限不够,不给你往卡里写东西?修改一下权限看看。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A:
这个提示是磁盘空间没有了,是不是换个大点的闪存,或者指定位置安装。

具体怎么做,能不能示范下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B:
SD卡的话,先做rootfs扩容(网上很多教程,自己搜吧),然后再装大型软件。查看剩余空间可以用df -h命令。

[root@luckfox root]# df -h Filesystem                Size      Used Available Use% Mounted on /dev/root           &nbs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提示是磁盘空间没有了,是不是换个大点的闪存,或者指定位置安装。

具体怎么做,能不能示范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D卡的话,先做rootfs扩容(网上很多教程,自己搜吧),然后再装大型软件。查看剩余空间可以用df -h命令。 ...

[root@luckfox root]# df -h
Filesystem                Size      Used Available Use% Mounted on
/dev/root                 5.8G    244.8M      5.4G   4% /
devtmpfs                 90.6M         0     90.6M   0% /dev
tmpfs                    90.7M         0     90.7M   0% /dev/shm
tmpfs                    90.7M    164.0K     90.5M   0% /tmp
tmpfs                    90.7M    564.0K     90.1M   1% /run
/dev/block/by-name/user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7.9M     74.0K    228.6M   0% /userdata
/dev/block/by-name/oe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.6M     19.6M    452.0M   4% /oem
我的SD卡空间够但是,就会报错

那是不是权限不够,不给你往卡里写东西?修改一下权限看看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借鉴下面这个帖子。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273460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[root@luckfox root]# df -h Filesystem                Size ...

那是不是权限不够,不给你往卡里写东西?修改一下权限看看。

怎么操作啊,我不太会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不是权限不够,不给你往卡里写东西?修改一下权限看看。

怎么操作啊,我不太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