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ang Primer 25K 测评】3、高云IDE使用及PMOD-LEDx8模块点灯实验

楼主:
    高云官网可以下载通用指南,里面包含了各种资料,包括fpga使用的原语、IDE使用指南、约束指南等等。

一、设计思路

  • 实现 LED 数组的动态闪烁效果。
  • 模拟人呼吸的节奏,通过控制 LEDs 的亮度变化来达到“呼出”和“吸气”的效果。
  • 支持多通道 LED 显示。

二、工程建立

    打开Gowin软件,点击New Project...建立工程,并设置好工程名称和保存路径,这里可以勾选默认路径,下次打开可以不用再选择路径。

    选择器件时选中GW5A-LV25MG121NES型号。

    最后点击finish就能完成工程的建立。

三、代码编写

   新建文件选择Verilog File。

    pwm_gen模块:该模块用于产生pwm信号来驱动led实现呼吸灯效果,模块时钟默认50MHz,pwm一个周期为2秒,占空比变化2千次。以下为pwm_gen的代码。

  • module pwm_gen#(
  • parameter CYCLE = 50_000,
  • parameter STEP = 50
  • )(
  • input clk,
  • input rst,
  • input ena,
  • output pwm_out
  • );
  • reg [31:0] cycle_cnt;
  • reg [31:0] pwm_cnt;
  • reg pwm_flag;
  • wire pwm_inc;
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)begin
  • if(rst)
  • cycle_cnt <= 'd0;
  • else if(ena)
  • cycle_cnt <= cycle_cnt >= CYCLE ? 'd0 : (cycle_cnt + 'd1);
  • else
  • cycle_cnt <= 'd0;
  • end
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)begin
  • if(rst)
  • pwm_cnt <= 'd0;
  • else if(cycle_cnt >= CYCLE)
  • pwm_cnt <= pwm_cnt >= CYCLE ? 'd0 : (pwm_cnt + STEP);
  • else
  • pwm_cnt <= pwm_cnt;
  • end
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)begin
  • if(rst)
  • pwm_flag <= 1'b1;
  • else
  • pwm_flag <= pwm_cnt >= CYCLE ? !pwm_flag : pwm_flag;
  • end
  • assign pwm_inc = cycle_cnt <= pwm_cnt;
  • assign pwm_out = pwm_flag ? pwm_inc : !pwm_inc;
  • endmodule

    PMOD_LED_top模块:该模块为顶层模块,顶层模块例化了8个pwm_gen模块分别用于驱动8个led灯,每个灯的“呼吸”频率相同并且起点相互错开(第一个结束时第八个刚好开始),这样就可以实现具有流水灯效果的呼吸灯。以下为顶层模块的代码:

  • module PMOD_LED_top(
  • input clk,
  • input rst,
  • output [7:0]led
  • );
  • parameter LED_STEP = 6_250_000;
  • reg [7:0] ena;
  • reg [31:0] cnt;
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)begin
  • if(rst)
  • cnt <= 'd0;
  • else if(cnt >= LED_STEP)
  • cnt <= 'd0;
  • else
  • cnt <= cnt + 'd1;
  • end
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)begin
  • if(rst)
  • ena <= 'd1;
  • else if(cnt >= LED_STEP)begin
  • ena <= {ena[6:0],ena[0]};
  • end
  • else
  • ena <= ena;
  • end
  • genvar i;
  • generate
  • for(i=0;i<=7;i=i+1)
  • pwm_gen#(
  • .CYCLE (50_000 ),
  • .STEP (50 )
  • )pwm_gen(
  • .clk (clk ),
  • .rst (rst ),
  • .ena (ena[i] ),
  • .pwm_out (led[i] )
  • );
  • endgenerate
  • endmodule

    管脚约束

  • IO_LOC "rst_n" H11;
  • IO_PORT "rst_n" PULL_MODE=DOWN DRIVE=OFF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LOC "clk" E2;
  • IO_PORT "clk" PULL_MODE=NONE DRIVE=OFF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LOC "led[7]" A11;
  • IO_LOC "led[6]" A10;
  • IO_LOC "led[5]" E11;
  • IO_LOC "led[4]" E10;
  • IO_LOC "led[3]" K11;
  • IO_LOC "led[2]" L11;
  • IO_LOC "led[1]" L5;
  • IO_LOC "led[0]" K5;
  • IO_PORT "led[7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6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5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4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3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2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1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PORT "led[0]" PULL_MODE=NONE DRIVE=8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LOC "rst" H10;
  • IO_PORT "rst" PULL_MODE=DOWN DRIVE=OFF BANK_VCCIO=3.3;
  • IO_LOC "clk" E2;
  • IO_PORT "clk" PULL_MODE=NONE DRIVE=OFF BANK_VCCIO=3.3;

四、编译

    编译过程中发现有报错,检查了clk信号的约束语句没有问题,但就是报错了

    最后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发现是IO复用没有配置好。如下配置后正常编译。

五、上板验证

    烧写代码验证具有流水灯效果的呼吸灯如下:

播放器加载失败: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,请到安装
b8ef9ebd5797c368f1c0a3e7318e15aa

工程代码:

不是汇编,FPGA只能用Verilog或者VHDL去写。FPGA是纯硬件实现的,不像单片机软件的运行逻辑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

网友A:
这个直接有例程吗?看着好像汇编的写法

不是汇编,FPGA只能用Verilog或者VHDL去写。FPGA是纯硬件实现的,不像单片机软件的运行逻辑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直接有例程吗?看着好像汇编的写法

有例程但是我没看自己写的,用的是Verilo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直接有例程吗?看着好像汇编的写法

不是汇编,FPGA只能用Verilog或者VHDL去写。FPGA是纯硬件实现的,不像单片机软件的运行逻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