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】2、资料整合

楼主:
        本次对马达和控制板分别提供了2个文件,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一些产品信息和控制模式信息等,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泰坦触觉的马达和TITAN Core开发板。
一、振动马达
        本次提供马达是一种宽频振动马达,采用了线性磁力冲击专利技术的一款产品,具有一流的性能和可靠性,本次一共提供了四个,分别为低频、中频、高频、低频+冲击四个版本。
        马达的尺寸为23*9.5*9.5mm(L*W*H):
        整体形状特别像一个电机,不过尺寸比我想象中的要大,毕竟里面还要有个撞击用的磁铁,太小了不合适,每一个马达上带的磁性是一致的。
        咱们先区分一下本次提供的马达样品,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版本:
        不同的马达的频率响应不同,如下图:
        注意整体的有效相应区间是10-300Hz,这个对于不同的版本也是有差异的,如上图越靠近中心频率其反馈的震感应该越强烈。
        DCR为8.0 Ω +/- 5%,整体的电流为160mA,供电电压为1-3.3V,这个供电电压还是挺广泛的,马达的一端写的阻值是4Ω,正好整体的DCR为8Ω。
        可靠性可以达到1亿次循环,而且密封防水,采用的是线性磁力冲击技术,就和磁悬浮一样,可以实现比较小的接触或者零接触,这样的磨损很小,密封防水就可以保证马达可以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使用。
        不同频率的震感我其实不太会描述,可以参考一下:
       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振动马达的应用的,最常见的就是音频转换,有时候我们通过扬声器也能感觉到整栋,还有就是游戏操作手柄之类的,甚至在我们的手机里面也有线性马达,不过明显本款产品不是应用在手机里的,这里就可以看到振动触感的应用还是说挺广泛的,只不过是属于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。
二、Core驱动板
        整体尺寸:44.8 x 20.8 x 18.6 mm
        主要特点:
            双通道D类音频放大器
            3个触觉通道,
            蓝牙,USB和WiFi连接,
            断开USB和电源电路集成电源管理,
            支持USB、电池(单节锂电池)供电
        整体框图:
        整体的引脚分布:
        板子上电后的状态:
        连入PC我们可以发现:
        这里就涉及到了第一种控制模式——串口模式:
        我们可以看到推荐使用的IDE是arduino,不过用的就是串口监视器,这个应该用哪个串口调试工具应该都可以,USB已经模拟了串口接口,我们使用arduino由于无法识别板子,至少我手里这一版式用不了的。
        串口命令在快速指南中有所介绍,例如:
        我们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是有反馈的:
        不过我不确定是否成功了,应为通过检测对应接口无输出(3:M通道);
        而另外两个通道一直有一个很大频率的输出:
        这个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,修改配置也没法改变输出,所以通过这个开发板让马达振动起来的想法暂时是无法实现。
        后续的蓝牙控制模式等等也就更加没法实现了。
        其实是我们的打开方式不对,还一直在疑虑配件之一的跳线帽在哪里,已经连接到驱动板子上了,导致收发错误:
        现在我们将其取下,在进行一下串口控制,这次连接如下:
        串口收发效果如下:
        实际的效果有点像一次敲钟的振动情况,红色的马达是低频的,手持的时候有点像筋膜枪,动作的震感还是挺强烈的,连续振动命令震感强烈,100hz基本上也是低频的中心频率了,效果相当不错。

搞不懂pwm怎么去弄,感觉驱动是不是挺复杂的。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:05

网友A:
版主大佬,开发环境搞定了吗?我学习了半个月还是没有弄好。

这个不应该就是通过PWM去控制吗?是什么开发环境?是你的新生产力吗?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:4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版主大佬,开发环境搞定了吗?我学习了半个月还是没有弄好。

这个不应该就是通过PWM去控制吗?是什么开发环境?是你的新生产力吗?

搞不懂pwm怎么去弄,感觉驱动是不是挺复杂的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:0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应该就是通过PWM去控制吗?是什么开发环境?是你的新生产力吗?

搞不懂pwm怎么去弄,感觉驱动是不是挺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