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异步交流电机的启动原理、接线判断好坏

楼主:
单相异步交流电机需要有两个绕组,主绕组和辅助绕组,如果仅仅是一个绕组,转子感应的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磁转矩,但为什么增加了一个辅助绕组就可以实现启动,难道辅助绕组在空间分布上就不是对称均匀分布的,因此受到的电磁转矩是不对称的,因此可以启动,但是启动以后存在相对运动,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就会有相互作用形成连续运动;

单相异步电机也有6个接线端子,主绕组两个,辅助绕组两个,公共端两个,接线的时候火线接在主绕组其中一个,并通过启动电容(如果需要接的话)接到辅助绕组的一个端子上,主绕组和辅助绕组的另一个端子接在一起并接到零线上,或者接到公共端再接到零线上;

判断好坏简易办法还是测量绕组的阻值和各绕组与地之间的绝缘

网友:
【单相异步交流电机需要有两个绕组,主绕组和辅助绕组】

这可不一定。小功率单相异步电机可能只有一个绕组,利用 “罩极” 启动。“罩极” 是电机定子铁芯上的短路环。“罩极” 中的磁通落后于主磁通一个小角度,故能够启动单相电机。

网友:
单相异步电机也有不使用电容启动的,这种电机有两个绕组,一个绕组是正常的运转绕组,另一个是启动绕组。启动绕组用线细得多,故带有电阻性,其产生的磁场与运转绕组有一定角度,故能够启动单相异步电机。

网友:
【单相异步电机也有6个接线端子】

这也不一定。单相异步电机可能有四个端子,甚至可以是三个端子。

网友:
【难道辅助绕组在空间分布上就不是对称均匀分布的】

当然。

如果拆开单相异步电机,你可以看到:主绕组和启动绕组并不重合,而是在空间上构成一定角度。即使是单绕组(没有启动绕组)的单相异步电机,其罩极也是偏在磁极一侧的。

网友A:
即使是三相同步电机,其启动也是相当麻烦的事情。上图copy自许实章《电机学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即使是三相同步电机,其启动也是相当麻烦的事情。上图copy自许实章《电机学》。

这个我应该知道,是定子投入电网时产生的磁场和励磁或者永磁产生的磁场有要求,同步电机工频不能直接启动,三种方法,同异步一体电机配备异步电机绕组,异步电机拖动投入,变频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