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区别

楼主:
都作为电动机使用,一般的交流电机是定子接电源,转子感应或者永磁或者励磁转动;有外转子的电机;

但是对于直流电机,是在转子外边有一个滑环接电源,定子是永磁体或者励磁(自励或者他励);

但是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又称直流电机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【但是对于直流电机,是在转子外边有一个滑环接电源,定子是永磁体或者励磁(自励或者他励)】

直流电机,随转子转动的不是【滑环】,而是【整流子】。二者的区别,在于【整流子】分成多片,随转子的转动改变转子绕组中电流方向。

网友A:
【但是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又称直流电机,这是什么原因?】

没听说过三相交流永磁电机也称直流电机。

你起的名?

网友:
【但是对于直流电机,是在转子外边有一个滑环接电源,定子是永磁体或者励磁(自励或者他励)】

所谓【滑环】,是指不分片,也不改变电流方向的环状滑动电气接触。【滑环】主要用于交流同步电机转子,为转子提供励磁电流(当然是使用两个滑环),也有用于交流异步电机,将转子绕组引出串联电阻,以提高启动力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【但是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又称直流电机,这是什么原因?】 没听说过三相交流永磁电机也称直流电机。 你 ...

无刷直流电机

网友:
所谓无刷直流电机,实际上是一个逆变器,将直流电转换成三相交流,为一个交流异步或者同步(永磁)电机供电。因为逆变器和交流电机做到一起(所谓集成),因此是直流供电的交流电机。

EEworld经常开展【拆】活动。关于无刷直流电机,你拆个PC机电源里面的风扇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交流电机是三相交流电因相位变化,而形成旋转磁场,

网友:
交流电机关键是三相交流电在电机的定子上产生旋转磁场,于是静止不动的转子线圈相对运动变成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流,转子线圈中电流切割磁力线产生电磁力就带动电机转子旋转了。

网友:
直流电机的定子加上直流电产生固定的磁场,转子线圈要另外加入驱动电压后,转子才能旋转,通过调节转子电压来调速。

直流电机磁场固定,可以用永磁材料做磁极,取代励磁线圈产生的电磁场了。

网友:
台式计算机电源里面的风扇,通常永磁转子在外,和风扇的扇叶制成一体。定子在内。定子里面有几个三极管和霍尔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