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avaScript -练习册(1)hello world

楼主:
JavaScript -练习册(1)
引言
hello uu们好久不见,2025已经开始学习不要停下!
最近Ai非常火热,借助Ai我们也完成许多工具的开发,但是对一些东西本身的理解还是很重要的,为了不让脑子停下来,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进化!
因为发现有些工具需要Js做一些辅助会更加好用一点,所以我准备学一学Js,目前我和大家的也差不多如果有兴趣那就一起开始吧!
步骤:
  1. 下载 Node.js
    访问 Node.js 官网 下载适合你操作系统的版本(LTS 版本更稳定)。
  2. 安装 Node.js
  • Windows: 运行下载的安装程序,按照提示完成安装。
  • macOS: 运行下载的 .pkg 文件,按照提示完成安装。
  • Linux: 使用包管理器安装,例如:
    • Ubuntu/Debian: sudo apt-get install nodejs npm
    • Fedora: sudo dnf install nodejs
3.编写基本程序测试
console.log("Hello, World!"); // 打印hello world到控制台
以下内容结合DeepSeek生成的文件
1. console.log()
  • 功能:用于输出普通信息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调试代码时输出变量值、程序状态。
    • 打印提示信息或日志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通常以普通文本形式显示(黑色或白色)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也是普通文本格式。
2. console.error()
  • 功能:用于输出错误信息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当代码中出现错误或异常时,输出错误信息。
    • 用于调试时标记错误位置或状态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通常以红色背景或红色文本显示,并带有错误图标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通常也是红色文本。
3. console.warn()
  • 功能:用于输出警告信息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当代码中存在潜在问题或需要注意的情况时,输出警告信息。
    • 用于提醒开发者某些操作可能会导致问题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通常以黄色背景或黄色文本显示,并带有警告图标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通常也是黄色文本。
4. console.info()
  • 功能:用于输出信息性消息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输出一些额外的信息或说明。
    • 类似于 console.log(),但语义上更强调“信息”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通常以普通文本显示,但可能带有信息图标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与 console.log() 类似。
5. console.debug()
  • 功能:用于输出调试信息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在开发过程中输出详细的调试信息。
    • 通常用于更细致的调试场景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通常与 console.log() 类似,但可能需要启用“Verbose”级别才能看到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与 console.log() 类似。
6. console.table()
  • 功能:以表格形式输出数组或对象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当需要清晰地查看数组或对象的结构时使用。
    • 特别适合输出复杂的数据结构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中,以表格形式显示数据。
    • 在 Node.js 中,输出到终端,格式化为表格样式。
let users = [
{ name: "Alice", age: 25 },
{ name: "Bob", age: 30 }
];
console.table(users);

7. console.time() 和 console.timeEnd()
  • 功能:用于测量代码执行时间。
  • 使用场景:
    • 当需要分析代码性能或测量某段代码的执行时间时使用。
  • 显示效果:
    • 在浏览器控制台或 Node.js 终端中,输出时间差(以毫秒为单位)。
console.time("timer");
// 模拟耗时操作
for (let i = 0; i < 1000000; i++) {}
console.timeEnd("timer");
console不同方法的总结table和time有些区别,其余区别不大

程序编写完成以后直接在控制台 node helloworld.js 就可以运行了。也可以在浏览器的控制台里面运行。
以下是包含以上所有console的代码,当然console还有其他用法
// 1. console.log() - 输出普通信息
console.log("This is a log message. Used for general logging and debugging.");
// 2. console.error() - 输出错误信息
console.error("This is an error message. Used to highlight errors or issues in the code.");
// 3. console.warn() - 输出警告信息
console.warn("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. Used to indicate potential problems or warnings.");
// 4. console.info() - 输出信息性消息
console.info("This is an info message. Us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.");
// 5. console.debug() - 输出调试信息
console.debug("This is a debug message. Used for detailed debugging (may require Verbose level).");
// 6. console.table() - 以表格形式输出数据
let users = [
{ name: "Alice", age: 25, city: "New York" },
{ name: "Bob", age: 30, city: "San Francisco" },
{ name: "Charlie", age: 35, city: "Los Angeles" }
];
console.table(users);
// 7. console.time() 和 console.timeEnd() - 测量代码执行时间
console.time("timer");
// 模拟耗时操作
for (let i = 0; i < 1000000; i++) {}
console.timeEnd("timer");
运行结果如下图1所示:
图1:运行结果--Firefox浏览器
好了,今天了解到这些就行了let 是用来声明变量的,知道这个后面咱们在继续学习。今天就先到这里了!祝大家新年🎉顺顺利利🧨红红火火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