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检测电路中的正反馈作用

楼主:
一路电源+15V,分成两路送给两个热敏电阻NTC,两个电阻返回在经过电阻分压传递给运放,但是在温度检测变化时两路检测出来的结果变化速度差别很大,其中一路很快到过温点显示3V,这里面说是有正反馈导致结果的不同?请问这个正反馈哪里来的?

网友:
【这里面说是有正反馈导致结果的不同?】

温度检测电路,几乎不可能存在正反馈。

只有像冰箱那样的温度控制电路(高于第一个温度启动压缩机,低于第二个温度关闭压缩机,第一个温度高于第二个温度)才可能存在正反馈。

网友A:
【但是在温度检测变化时两路检测出来的结果变化速度差别很大】

看看这两个热敏电阻所接触的待测物体是否热容量相差很大。一般地说,待测物体热容量小,温度变化快。

网友:
【请问这个正反馈哪里来的?】

先看看有没有正反馈,如果有,再说 “哪里来的” 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但是在温度检测变化时两路检测出来的结果变化速度差别很大】 看看这两个热敏电阻所接触的待测物体是否 ...

两个热敏电阻粘的位置一样,差别也应该不是很大,简单画了一个图,两个电阻返回后到另一个分压电阻,在经过运放处理,除非运放进入正反馈区间,因为检测值一开始慢慢增大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到某一个点直接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热敏电阻粘的位置一样,差别也应该不是很大,简单画了一个图,两个电阻返回后到另一个分压电阻,在经 ...

【简单画了一个图,两个电阻返回后到另一个分压电阻】

你这样的图,恐怕EEworld论坛里面没人看得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