振动台功放的输出电压不归零

楼主:
振动台功放是D类放大的开关管功放,功放没有接入输入信号,没有接入负载时,功放的输出回路接通后,功放的输出端就有2VDC电压。

关机后,功放接上负载,就是直流电阻0.4欧姆的线圈,打开功放的输出回路,功放就烧坏了,

检查功放,MOS管模块烧坏了一半,一个半桥部分的模块,对应的驱动电路也烧坏了

将功放模块维修好,在机柜外面试验,接入直流,打开功放输出电压20mVDC,正常。

将维修好的功放模块箱再放入机柜,接线,打开功放的输出电位器,没有接入负载,还是有2VDC电压

网友:
机柜功放箱图片

网友:
用另外一个好的前置箱和功放,没有接功放的负载,打起功放的输出电位器,还是有接近2V的直流电压

网友:
1,功放音频输入要有屏蔽接地。

2,电源要三相插头接大地。

网友:
现在是没有输入信号,之前是正常的

网友:
从机柜与功放箱的接线来看,机柜主要是为功放箱提供电源,用万用表量机柜给功放箱供电的V+  V-直流电源是正常的,给前置箱提供交流220V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