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Hello算法》5、链表插入

楼主:
在链表中插入节点非常容易。如图 4-6 所示,假设我们想在相邻的两个节点

  • n0
 和
  • n1
 之间插入一个新节点
  • P
 ,则只需改变两个节点引用(指针)即可,时间复杂度为 O(1) 。

  我试着向程序中添加一个插入链表的代码:

  • void insert(ListNode *n0, ListNode *p)
  • {
  • if(n0 == NULL)
  • {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if (p == NULL){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p->next = n0->next;
  • n0->next = p;
  • }

在主程序中新建一个节点,执行打印后再进行打印输出,整个代码如下:
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<stdint.h>
  • #include <stdlib.h>
  • typedef struct ListNode {
  • int val;
  • struct ListNode *next;
  • } ListNode;
  • ListNode *newListNode(int val) {
  • ListNode *node;
  • node = (ListNode *) malloc(sizeof(ListNode));
  • node->val = val;
  • node->next = NULL;
  • return node;
  • }
  • void insert(ListNode *n0, ListNode *p)
  • {
  • if(n0 == NULL)
  • {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if (p == NULL){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p->next = n0->next;
  • n0->next = p;
  • }
  • int main(void)
  • {
  • ListNode* n0 = newListNode(1);
  • ListNode* n1 = newListNode(31);
  • ListNode* n2 = newListNode(21);
  • ListNode* n3 = newListNode(4);
  • ListNode* n4 = newListNode(5);
  • //构建节点之间的引用
  • n0->next = n1;
  • n1->next = n2;
  • n2->next = n3;
  • n3->next = n4;
  • //打印出所有值
  • ListNode *p;
  • p = n0;
  • while(p)
  • {
  • printf("Node val: %d \r\n",p->val);
  • p = p->next;
  • }
  • //插入一个新节点
  • ListNode* newNode = newListNode(99);
  • if(newNode != NULL)
  • {
  • insert(n0,newNode);
  • }
  • //打印出所有值
  • printf("insert Node\r\n");
  • p = n0;
  • while(p)
  • {
  • printf("Node val: %d \r\n",p->val);
  • p = p->next;
  • }

执行后效果如下:

  • liujianhuadeiMac:hello_book liujianhua$ gcc node_test.c
  • liujianhuadeiMac:hello_book liujianhua$ ./a.out
  • Node val: 1
  • Node val: 31
  • Node val: 21
  • Node val: 4
  • Node val: 5
  • insert Node
  • Node val: 1
  • Node val: 99
  • Node val: 31
  • Node val: 21
  • Node val: 4
  • Node val: 5
  • free all

从上面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到,我们插入节点是成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