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比较特别的温度传感器

楼主:
NST1001HA是纳芯微出的一款人有2脚封装的数字输出温度传感器芯片,最高精度是±0.2摄氏度,分辨率是0.0625摄氏度。

 这个芯片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拉到电源上,通过检测DQ管脚的脉冲来读取测量的温度。

正常单管脚的单向输出的方式都会想到用PWM,NST1001HA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输出方式,使用脉冲计数。

温度范围-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对应的计数值是1到3201,对应分辨率0.0625摄氏度。

因为这款传感器的工作电流很低,最高才45uA,所以还可以使用GPIO控制它的电源,在不工作时这45uA的电流都可以省了。

附上数据手册,有需要的可以了解下:

网友A:
这不就是类似单总线的通信方式吗?

网友A:
不需要要供电吗?数字型的一般都要开启的

网友:
maxim有类似的东西吧,纳芯微是国产的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就是类似单总线的通信方式吗?

和DS18B20这种单总线协议还不太一样 它把电源都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要供电吗?数字型的一般都要开启的

DQ同时也是供电 因为功耗很低通过上拉电阻取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