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MIKROE TFT-PROTO Board测评】显示驱动篇

楼主:
在广泛收集资料的情况下,对MIKROE TFT-PROTO Board的使用终于有所突破,初步实现了该显示屏的显示驱动。

该显示板是使用3.3V电源,其背光LED需要一个5欧的电阻来限流。使用可两个10欧电阻并联得到。

该显示板所提供的接口可支持以16位、8位、18位、9位或SPI模式来驱动。

在大多数情况下,出于不想过多占用I/O资源的原因,多是采用SPI模式驱动。

模式的设置是通过IMx引脚来实现,即IM0、IM1、IM3接GND,IM2接3.3V。

在该模式下,只需要三个SPI信号引脚及一个CS片选和一个复位信号,总共5个引脚。

其中,RST复位信号是由开发板的复位引脚提供,至于WR和FMARK信号则未使用,其接口电路基本如图1所示,个别之处有所调整。

图1 接口电路

该显示屏的引脚排列如图2所示,其内部电路如图3所示。

图2 引脚排列

图3 内部电路

为驱动该显示屏,是以N32A455开发板来驱动其实现显示。

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:

CS   --PE2

MOSI --PE4

CLK  --PE3

BLC  --PE6

RST  ---RST

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:

  • void LCD_config(void)
  • {
  •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;
  • RCC_EnableAPB2PeriphClk(RCC_APB2_PERIPH_GPIOE, ENABLE)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•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• GPIO_InitPeripheral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• }

以模拟SPI方式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:

  • void send_byte(uint8_t data)
  • {
  • uint8_t count;
  • for(count = 0; count < 8; count++)
  • {
  • CLR_CLK();
  • delay2();
  • if(data & 0x80)
  • {
  • SET_SDA();
  • }
  • else
  • {
  • CLR_SDA();
  • }
  • delay2();
  • data <<= 1;
  • SET_CLK();
  • delay2();
  • }
  • }

对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:

  • void ili9341_init(void)
  • {
  • write_register(0x01);
  • lcdc_delay(10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8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F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83);
  • write_data(0X3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ED);
  • write_data(0x64);
  • write_data(0x03);
  • write_data(0X12);
  • write_data(0X81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E8);
  • write_data(0x85);
  • write_data(0x01);
  • write_data(0x79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B);
  • write_data(0x39);
  • write_data(0x2C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34);
  • write_data(0x02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F7);
  • write_data(0x2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EA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0);
  • write_data(0x26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1);
  • write_data(0x11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5);
  • write_data(0x35);
  • write_data(0x3E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C7);
  • write_data(0XBE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36);
  • write_data(0x48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3A);
  • write_data(0x55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B1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1B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F2);
  • write_data(0x08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6);
  • write_data(0x01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E0);
  • write_data(0x1F);
  • write_data(0x1A);
  • write_data(0x18);
  • write_data(0x0A);
  • write_data(0x0F);
  • write_data(0x06);
  • write_data(0x45);
  • write_data(0X87);
  • write_data(0x32);
  • write_data(0x0A);
  • write_data(0x07);
  • write_data(0x02);
  • write_data(0x07);
  • write_data(0x05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E1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25);
  • write_data(0x27);
  • write_data(0x05);
  • write_data(0x10);
  • write_data(0x09);
  • write_data(0x3A);
  • write_data(0x78);
  • write_data(0x4D);
  • write_data(0x05);
  • write_data(0x18);
  • write_data(0x0D);
  • write_data(0x38);
  • write_data(0x3A);
  • write_data(0x1F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A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EF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B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data(0x01);
  • write_data(0x3F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B7);
  • write_data(0x07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B6);
  • write_data(0x0A);
  • write_data(0x82);
  • write_data(0x27);
  • write_data(0x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11);
  • lcdc_delay(10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9);
  • lcdc_delay(1000);
  • write_register(0x2C);
  • BLC_HIGH();
  • }

以色彩清除屏幕的函数为:

  • void ili9341_clear(int c)
  • {
  • uint32_t index=0;
  • set_cursor(0x00, 0x0000);
  • gram_prepare();
  • for(index = 0; index < (320*240); index++)
  • {
  • write_data(c >> 8);
  • write_data(c);
  • }
  • }

 进行驱动测试的主程序为:

  • int main(void)
  • {
  • LCD_config();
  • ili9341_init();
  • ili9341_clear(RED);
  • while (1);
  • }

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,其测试效果如图4所示,说明驱动成功!

图4 测试效果

新年啦,还是献上一份年味浓浓的画面来增添喜悦的氛围吧!祝大家社区越办越好,大家万事如意!

网友A:
MIKROE TFT-PROTO Board是哪家的主控啊,引脚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IKROE TFT-PROTO Board是哪家的主控啊,引脚不少

主控芯片是ILI9341,这款屏主打的是工作模式多,目前常见的SPI屏多是国产的简化板,特点是引脚比较少、易用、价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