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Linux内核深度解析》-进程状态学习

楼主:
进程是在 CPU 及内存中运行的程序代码,而每个进程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进程(父子进程)。Linux有以下几种进程状态,分别是:

(1)就绪:进程描述符state是TASK_RUNNING,正在运行队列中等待调度器调度。

(2)运行:进程描述符state是TASK_RUNNING,被调度器选中,正在处理器上运行。

(3)轻度睡眠:进程描述符state是TASK_INTERRUPTIBLE,可以被信号打断。

(4)中度睡眠:进程描述符state是TASK_KILLABLE,只能被致命的信号打断。

(5)深度睡眠:进程描述符的字段state是TASK_UNINTERRUPTIBLE,不能被信号打断。

(6)僵尸:进程描述符state是TASKDEAD,字段exit_state是EXIT_ZOMBIE。如果父进程关注子进程退出事件,那么子进程在退出时发送SIGCHLD信号通知父进程,变成僵尸进程,父进程在查询子进程的终止原因后回收子进程的进程描述符。

(7)死亡:进程描述符的字段state是TASK_DEAD,如果父进程不关注子进程退出事件,那么子进程退出时自动消亡。

如图所示:

客户端进程查看脚本为:

  • ps aux

下图为centos运行的进程查看图。

Linux对进程状态的代码如下:

  • /*
  • * The task state array is a strange "bitmap" of
  • * reasons to sleep. Thus "running" is zero, and
  • * you can test for combinations of others with
  • * simple bit tests.
  • */
  • static const char * const task_state_array[] = {
  • "R (running)", /* 0 */
  • "S (sleeping)", /* 1 */
  • "D (disk sleep)", /* 2 */
  • "T (stopped)", /* 4 */
  • "t (tracing stop)", /* 8 */
  • "X (dead)", /* 16 */
  • "Z (zombie)", /* 32 */
  • };

网友A:
过年都不休息啊,大家都好好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年都不休息啊,大家都好好卷啊

早上起早写的,你看7点多就写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