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变器怎么控制六个开关管的通断实现可控直流电流的输出?

楼主:
逆变器在输出直流电流用于电机的直流制动时,可根据设定控制输出直流电流的大小,怎么控制6个开关管的通断实现可控直流电流的输出?

可能存在的情况是,开通一个上桥开通不是对应的另一个下桥,或者开通不是对应的另外两个下桥,应该是开通另外两个下桥,但也不是一直开通,通过不断通断调整流过直流电流的大小,这个直流用示波器看也应该是峰值是三角形的直流电流。

网友A:
逆变器不是把直流变成交流电输出,并且能调节输出频率的大小

网友:
直流变换成不同电压的直流电这能叫逆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逆变器不是把直流变成交流电输出,并且能调节输出频率的大小

逆变器直流制动就是输出直流电流,之前我用电流钳测量测不出来波形,只是一个尖峰然后就过去了,到是后来用电流枪测量就是一条直流电流,当时没有细看峰值是怎么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