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S2智能机器人开发实践-阅读分享8-cartograph建图

楼主:
ROS2智能机器人开发实践-阅读分享8-cartograph建图

在讲这个之前我们需要了解slam的主要建图方向,滤波和图优化。
SLAM问题主要分为滤波和图优化两大类。以扩展卡尔曼滤波为例,滤波就是通过当前时刻状态+输入+运动模型来估计下一时刻的状态,然后通过观测模型来纠正,因为其计算量小,只考虑相邻帧,因此被广泛应用到嵌入式中。在图优化(graph-based slam)的方法中,处理数据的方式就和滤波不同了,它不是在线的纠正位姿,而是把所有的数据记录下来,最后一次算总账
这些细节当然很复杂,咱们就直接使用代码来建图吧。由于使用slam-toolbox有点问题我们直接使用cartographer来进行建图仿真。
本文前置环境介绍,up主手上的开发板是rdkx3,刷了官方的20.04+foxy版本(其实也不是官方版本,而是地平线智能车竞赛的版本,里面有内置的初始化ros2代码。ros2 launch origincar_base origincar_bringup.launch.py 主要是启动和stm32板子的联系并且发布/odom等话题,毕竟建图有一些依赖,毕竟我这不是仿真,大家可以看一看手头上有没有啥小车)
我的激光雷达使用的是乐动的stl06nbj,这个型号应该是stl06p同一个版本,我使用的是相同的驱动代码没啥问题。AlgoPathfinder/sdk_ldrobotsensorteam_stl: sdk for ldrobot lidar这是github历程(主要是这个激光雷达二手99也挺便宜的,使用一个ch340的串口就可以读取了)
然后我的的嵌入式板子使用的是轮趣科技的stm32的ros开发板(四驱的版本)
自己搞了一个四轮的麦克纳木轮小车
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询问我,分享可能不够仔细。
重要参考文章:10.5配置Fishbot进行建图
注意注意这是foxy版本,大家的jazzy版本大致相同但是总有一些可能不同,遇到问题可以自己搜索。
其次就是本书内容(书本上的注释更多但是步骤有点不详细)
ros2 pkg create mycar_cartographer
cd mycar_cartographer
mkdir config
mkdir launch
mkdir rviz
在config目录下创建mycar_2d.lua文件,这是一个建图的配置文件,我们来一一解释。
include "map_builder.lua"
include "trajectory_builder.lua"

options = {
--下面两个不过多解释了
map_builder = MAP_BUILDER,
trajectory_builder = TRAJECTORY_BUILDER,
--下面5个仔细解释,看下文
map_frame = "map",
tracking_frame = "base_link",
published_frame = "odom_combined",
odom_frame = "odom_combined",
provide_odom_frame = false,

-- false改为true,仅发布2D位资
publish_frame_projected_to_2d = true,
-- false改为true,使用里程计数据,这里需要使用里程计话题
use_odometry = true,
--是否使用gps
use_nav_sat = false,
--是否使用路标
use_landmarks = false,
-- 0改为1,使用一个雷达
num_laser_scans = 1,
-- 1改为0,不使用多波雷达
num_multi_echo_laser_scans = 0,
-- 10改为1,1/1=1等于不分割,将一次/scan分成一次一次来处理
num_subdivisions_per_laser_scan = 1,
--是否使用点云数据(这个应该是深度相机)
num_point_clouds = 0,
--查找tf变换坐标的超时时间
lookup_transform_timeout_sec = 0.2,
--发布submap子图的周期,单位为s
submap_publish_period_sec = 0.3,
--发布姿态的周期
pose_publish_period_sec = 5e-3,
trajectory_publish_period_sec = 30e-3,
rangefinder_sampling_ratio = 1.,
odometry_sampling_ratio = 1.,
fixed_frame_pose_sampling_ratio = 1.,
imu_sampling_ratio = 1.,
landmarks_sampling_ratio = 1.,
}

-- false改为true,启动2D SLAM
MAP_BUILDER.use_trajectory_builder_2d = true

-- 0改成0.10,比机器人半径小的都忽略
TRAJECTORY_BUILDER_2D.min_range = 0.15
-- 30改成3.5,限制在雷达最大扫描范围内,越小一般越精确些
TRAJECTORY_BUILDER_2D.max_range = 3.5
-- 5改成3,传感器数据超出有效范围最大值
TRAJECTORY_BUILDER_2D.missing_data_ray_length = 3.
-- 不使用IMU数据,大家可以开启,然后对比下效果(这里如果开启会有一些问题)
-- 我的tf节点里面没有imu_link(他的名字是groy_link貌似是),这里必须要imu_link
-- 而且建议imu_link和base_link之间转换为零平移(重合)
TRAJECTORY_BUILDER_2D.use_imu_data = false
-- false改成true,使用实时回环检测来进行前端的扫描匹配
TRAJECTORY_BUILDER_2D.use_online_correlative_scan_matching = true
-- 1.0改成0.1,提高对运动的敏感度
-- 仅当角度变化超过0.1弧度(~5.7°)时处理新扫描,减少冗余计算
TRAJECTORY_BUILDER_2D.motion_filter.max_angle_radians = math.rad(0.1)

-- 0.55改成0.65,Fast csm的最低分数,高于此分数才进行优化。
POSE_GRAPH.constraint_builder.min_score = 0.65
--0.6改成0.7,全局定位最小分数,低于此分数则认为目前全局定位不准确
POSE_GRAPH.constraint_builder.global_localization_min_score = 0.7

-- 设置0可关闭全局SLAM
-- POSE_GRAPH.optimize_every_n_nodes = 0

return options
map_frame = "map",
tracking_frame = "base_link",
published_frame = "odom",
odom_frame = "odom",
provide_odom_frame = false,
以下的解释由deepseek解释:
这几个参数涉及到ROS中的坐标系(TF)设置,理解它们的含义对于正确配置SLAM系统非常重要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tf图和节点图再来讨论。
  1. map_frame
  • 含义:map_frame 是地图的坐标系名称,通常为 "map"。
  • 作用:SLAM系统会构建一个全局地图,并将机器人定位到这个地图中。map_frame 就是这个全局地图的坐标系。
  • 实际情况:如果你的系统中已经有 map 坐标系(例如通过其他SLAM系统或手动发布),确保这里的 map_frame 名称与现有系统一致即可。
    2. tracking_frame
  • 含义:tracking_frame 是机器人本体的坐标系名称,通常为 "base_link"。
  • 作用:SLAM系统需要知道机器人本体的坐标系,以便将传感器数据(如激光雷达、IMU等)与机器人本体对齐。
  • 实际情况:我的机器人本体坐标系是 "base_link",这里不需要修改。
    3. published_frame
  • 含义:published_frame 是SLAM系统发布的坐标系名称,这里设置为 "odom_combined"。
  • 作用:SLAM系统会发布从 map_frame 到 published_frame 的位姿变换(即 map 到 odom_combined 的变换)。这个变换表示机器人在地图中的位置。
  • 实际情况:如果你已经有 odom_combined(通过EKF融合得到的里程计),可以将 published_frame 设置为 "odom_combined",这样SLAM系统会发布 map 到 odom_combined 的变换。
    4. odom_frame
  • 含义:odom_frame 是里程计的坐标系名称,通常为 "odom"。
  • 作用:SLAM系统需要知道里程计的坐标系,以便将里程计数据与地图对齐。
  • 实际情况:如果你已经有 odom_combined,可以将 odom_frame 设置为 "odom_combined",这样SLAM系统会使用 odom_combined 作为里程计的坐标系。
    5. provide_odom_frame
  • 含义:provide_odom_frame 表示是否由SLAM系统提供 odom_frame。
  • 作用
    • 如果设置为 true,SLAM系统会发布 odom_frame 到 base_link 的变换。
    • 如果设置为 false,SLAM系统不会发布 odom_frame 到 base_link 的变换,而是依赖外部系统(如EKF)提供这个变换。
  • 实际情况:因为你已经有 odom_combined(通过EKF融合得到的里程计),所以这里应该设置为 false,表示SLAM系统不提供 odom_frame 到 base_link 的变换,而是使用 odom_combined。
   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建图过程
    [传感器数据源]

    ├─── /laserscan(激光雷达数据)

    ├─── /odom(里程计数据)

    └─── /imu(IMU惯性测量单元数据)

    /cartographer_node(Cartographer核心处理节点)

    ├──── /submap_list(实时子地图列表)

    └──── /occupancy_grid_node(最终栅格地图)

    /map(可视化地图)

    [TF 坐标系流]
    map(全局地图坐标系) → odom(里程计坐标系) → base_link(机器人本体坐标系)
    ▲ ▲
    └───── 由 Cartographer 发布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    在路径src/mycar_cartographer/launch/下新建cartographer.launch.py文件,接着我们将cartographer两个节点加入到这个launch文件中。
    import os
    from launch import LaunchDescription
    from launch.substitutions import LaunchConfiguration
    from launch_ros.actions import Node
    from launch_ros.substitutions import FindPackageShare

    def generate_launch_description():
    # 定位到功能包的地址
    pkg_share = FindPackageShare(package='mycar_cartographer').find('mycar_cartographer')

    #=====================运行节点需要的配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# 是否使用仿真时间,我们用不使用gazeboo这里填写false
    use_sim_time = LaunchConfiguration('use_sim_time', default='false')
    # 地图的分辨率
    resolution = LaunchConfiguration('resolution', default='0.05')
    # 地图的发布周期
    publish_period_sec = LaunchConfiguration('publish_period_sec', default='1.0')
    # 配置文件夹路径
    configuration_directory = LaunchConfiguration('configuration_directory',default= os.path.join(pkg_share, 'config') )
    # 配置文件
    configuration_basename = LaunchConfiguration('configuration_basename', default='mycar_2d.lua')

    #=====================声明两个个节点,cartographer/occupancy_grid_node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cartographer_node = Node(
    package='cartographer_ros',
    executable='cartographer_node',
    name='cartographer_node',
    output='screen',
    parameters=[{'use_sim_time': use_sim_time}],
    arguments=[
    '-configuration_directory', configuration_directory,
    '-configuration_basename', configuration_basename
    ],
    # 添加重映射规则(格式:原始话题 → 新话题)
    remappings=[
    ('/scan', '/scan'), # 激光雷达数据
    ('/odom', '/odom_combined'), # 里程计数据
    # ('/imu', '/imu/data') # IMU 数据(按需添加)
    ]
    )

    occupancy_grid_node = Node(
    package='cartographer_ros',
    executable='occupancy_grid_node',
    name='occupancy_grid_node',
    output='screen',
    parameters=[{'use_sim_time': use_sim_time}],
    arguments=['-resolution', resolution, '-publish_period_sec', publish_period_sec])

    #定义启动文件
    ld = LaunchDescription()
    ld.add_action(cartographer_node)
    ld.add_action(occupancy_grid_node)

    return ld
    这里没有rviz2,大家可以自己在虚拟机执行。
    打开CmakeLists.txt,添加下面一条指令,将三个目录安装到install目录。
    install(
    DIRECTORY config launch rviz
    DESTINATION share/${PROJECT_NAME}
    )
    #编译执行
    colcon build --packages-select mycar_cartographer
    source install/setup.bash
    ros2 launch mycar_cartographer cartographer.launch.py
    我们打开rviz2来看一看咯

    看见map显示没什么问题,我现在放在地上来跑一下。(在宿舍没啥位置后面去社团再试一试)
   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地图
    sudo apt install ros-foxy-nav2-map-server
    先将地图保存到src/mycar_cartographer/map目录下
    ros2 run nav2_map_server map_saver_cli -t map -f mycar_map
    10.6导航地图概述
    地图文件保存后我们可以直接加载使用了
    本文tip(我的开发板上面有有好几个usb设备)
    查看串口
  • ls命令:
    ls -l /dev/tty*
  • 查看有哪些设备连接在你的电脑上:
    lsusb
  • 产看串口个数以及对应的tty:
    dmesg | grep ttyS*

网友:
用代码来建图效果还是很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