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编程的一点想法

楼主:
在工业控制电路里,PLC体积小,功能强大,集成了计时器,计数器,内部还有大量的继电器可以使用。

PLC编程好才能用好,对于编程,就是以输出回路线圈为中心,一个线圈回路,有开始条件,必然有结束的条件。这个条件就是就是输入按钮或行程开关,继电器的触点了。

PLC的触点有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,这样方便控制,脉冲触发只是瞬间动作,不能长期保持,把脉冲触发与置位命令结合,就把瞬间动作变成长时间的保持了。有置位就必须有对应的复位命令,这样才能实现多次的重复动作。

网友:
编程就是对设备的运行过程进行分解总结,一个完整的运行过程可分解成几个动作步骤,每步从什么时候或哪个开关开始,到哪个动作结束,或多长时间结束,就是有开始就有结束,有几种开始结束方式都要写入。

可以说编程就是对设备运行的工艺流程进行总结和分解和合成。

网友:
和单片机编程是类似的,主要是逻辑控制

只不过PLC 编程用梯形图,图形化的逻辑关系,对于有电气控制基础的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和上手。

网友:
比如,类似于继电器控制电路,和电机启动控制,按下启动按钮,脉冲触发,

即使没有学过的编程的电工师傅,只有稍微掌握某个仿真软件,能很快整会PLC编程。

感觉编程的关键,还是功能实现中的逻辑的复杂程度

网友:
在编程里有边沿触发和低电平触发,不知道有什么区别,检测下降沿和低电平有不同吗?不都是一个脉冲过去一个触发吗?

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维修冲击试验机时,冲击控制仪坏了,用PLC控制,自己编程,调试过程就是对冲击试验机的运行流程整理总结的过程,你整理出来的流程越接近真实的运行过程,设备运行就越顺畅。

因此要写出好程序,就是要去钻研你写的工艺流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