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Hello算法》9、常见链表类型

楼主:
《Hello算法》5、创建链表

《Hello算法》6、链表插入

《Hello算法》7、链表的节点删除

《Hello算法》8、链接表查找+MCU中验证

常见的链表类型包括三种:

  • 单向链表:即前面介绍的普通链表。单向链表的节点包含值和指向下一节点的引用两项数据。我们将首个节点称为头节点,将最后一个节点称为尾节点,尾节点指向空 null
  • 环形链表:如果我们令单向链表的尾节点指向头节点(首尾相接),则得到一个环形链表。在环形链表中,任意节点都可以视作头节点。
  • 双向链表:与单向链表相比,双向链表记录了两个方向的引用。双向链表的节点定义同时包含指向后继节点(下一个节点)和前驱节点(上一个节点)的引用(指针)。相较于单向链表,双向链表更具灵活性,可以朝两个方向遍历链表,但相应地也需要占用更多的内存空间。

如下图所示:

  测试代码:

  • //创建双向链表的初始化函数 构造函数 测试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<stdlib.h>
  • #include <stdint.h>
  • typedef struct ListNode {
  • int val; //节点的值
  • struct ListNode *next; //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
  • struct ListNode *prev; //指向前一个节点的指针
  • } ListNode;
  • /* 构造函数 */
  • ListNode *newListNode(int val)
  • {
  • ListNode *node;
  • node = (ListNode *) malloc(sizeof(ListNode));
  • if(nod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申请内存失败\n");
  • return NULL;
  • }
  • node->val = val;
  • node->next = NULL;
  • node->prev = NULL;
  • return node;
  • }
  • /* 链表节点的释放 */
  • void freeListNode(ListNode *node)
  • {
  • if(nod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free(node);
  • }
  • /* 链表节点的打印 */
  • void printListNode(ListNode *ListNode)
  • {
  • if(ListNod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链表为空\n");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printf("%d \n", ListNode->val);
  • }
  • //打印所有节点
  • void printAllListNode(ListNode *head)
  • {
  • ListNode *p = head;
  • while(p !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%d \n", p->val);
  • p = p->next;
  • }
  • printf("\n");
  • }
  • /* 插入一个节点并插入数据 */
  • ListNode *insertListNode(ListNode *head, int val)
  • {
  • ListNode *node = newListNode(val);
  • if(head == NULL)
  • {
  • head = node;
  • }
  • else
  • {
  • ListNode *temp = head;
  • while(temp->next != NULL)
  • {
  • temp = temp->next;
  • }
  • temp->next = node;
  • node->prev = temp;
  • }
  • return head;
  • }
  • 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
  • {
  • ListNode *head = NULL;
  • ListNode *node = NULL;
  • head = newListNode(1);
  • printListNode(head);
  • head = insertListNode(head, 2);
  • node = head->next;
  • printListNode(node);
  • printf("插一个值为:");
  • head = insertListNode(head, 5);
  • printListNode(node->next);
  • printf("上一个节点值为:\n");
  • printListNode(node->prev);
  • printf("所有节点:\n");
  • printAllListNode(head);
  • freeListNode(head);
  • }

测试结果:

  • liujianhua@liujianhuadeMac-mini HelloC % ./a.out
  • 1
  • 2
  • 插一个值为:5
  • 上一个节点值为:
  • 1
  • 所有节点:
  • 1
  • 2
  • 5

双向链表提供了可以向上,向后的访问。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这个介绍,大致了解了单向链表和环形链、双向链表的不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