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DK X3测评:6.ROS开发流程

楼主:
ROS架构

分布式系统设计

ROS采用独特的分布式架构设计,其核心思想是将机器人系统分解为多个独立运行的节点(Node)。这种设计模式带来三大优势:

  • 模块解耦:每个节点负责单一功能(如传感器采集、运动控制等),通过标准接口通信。

  • 跨平台部署:节点可运行在不同硬件平台(如工控机、嵌入式设备)。

  • 动态重构:支持运行时节点的增删改操作。

核心通信机制

通信方式 传输协议 典型应用场景
Topic(话题) 发布/订阅 持续数据流(如传感器数据)
Service(服务) 请求/响应 即时指令执行(如启停控制)
Action(动作) 状态反馈 长时任务(如导航到目标点)

环境准备与基础概念

ROS 2开发环境要求

  • Ubuntu 22.04

  • ROS 2 Humble

  • Python 3.8+

  • colcon构建工具

  •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-colcon-common-extensions

基础概念

功能包(Package)

功能包是ROS的原子单元,用于组织代码和资源。每个功能包通常包含一个特定功能或模块的代码、配置文件、启动文件等。

一个典型的功能包目录结构如下:

  • package_name/
  • ├── CMakeLists.txt
  • ├── package.xml
  • ├── src/
  • ├── include/
  • ├── launch/
  • ├── msg/
  • ├── srv/
  • ├── action/
  • └── scripts/

各目录的功能如下:

  • CMakeLists.txt:用于定义包的编译规则。

  • package.xml:包含包的元数据,如名称、版本、依赖等。

  • src/:存放C++源代码。

  • include/:存放C++头文件。

  • launch/:存放启动文件,用于启动多个节点。

  • msg/:存放自定义消息类型。

  • srv/:存放自定义服务类型。

  • action/:存放自定义动作类型。

  • scripts/:存放Python脚本。

节点(Node)

节点是ROS中的可执行进程,负责执行特定的任务。节点之间通过话题(Topic)、服务(Service)或动作(Action)进行通信。

在功能包的src/目录下创建C++或Python文件,从而创建相应的节点,例如my_node.cpp或my_node.py。

工作空间(Workspace)

工作空间是ROS开发的容器,用于组织和管理多个功能包。典型的工作空间结构如下:

  • workspace/
  • ├── src/
  • ├── install/
  • ├── log/
  • └── build/

其中各目录的功能如下:

  • src/:存放所有功能包的源代码。

  • install/:存放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和库。

  • log/:存放日志文件。

  • build/:存放编译过程中生成的中间文件。

Python开发流程

以下是基于python的详细开发流程,包括功能包创建、包结构说明、节点开发以及编译配置等。

创建Python功能包

在ROS 2中,使用以下命令创建一个Python功能包:

  • source /opt/tros/humble/setup.bash
  • ros2 pkg create --build-type ament_python demo_py --dependencies rclpy std_msgs
  • --build-type ament_python:指定这是一个Python功能包,使用ament构建系统。

  • demo_py:功能包的名称。

  • --dependencies rclpy std_msgs:指定功能包的依赖项,rclpy是ROS 2的Python客户端库,std_msgs是标准消息类型。

创建的包结构

创建的功能包结构如下:

文件说明:

demo_py/:功能包的根目录。

  • demo_py/:Python模块目录,与功能包同名。

    • __init__.py:使该目录成为一个Python模块。

    • node_demo.py:Python节点代码文件(自行创建)。

  • package.xml:功能包的元数据文件,包含名称、版本、依赖等信息。

  • setup.cfg:配置Python包的安装方式。

  • setup.py:定义Python包的构建和安装规则。

Python节点开发示例

以下是一个简单的Python节点示例,发布消息到ROS 2话题。

  • # node_demo.py
  • import rclpy
  • from rclpy.node import Node
  • from std_msgs.msg import String
  • class Talker(Node):
  • def __init__(self):
  • super().__init__('py_talker')
  • self.publisher = self.create_publisher(String, 'topic', 10)
  • self.timer = self.create_timer(1.0, self.timer_callback)
  • self.count = 0
  • def timer_callback(self):
  • msg = String()
  • msg.data = f'Hello ROS2: {self.count}'
  • self.publisher.publish(msg)
  • self.get_logger().info(f'Published: {msg.data}')
  • self.count += 1
  • def main(args=None):
  • rclpy.init(args=args)
  • node = Talker()
  • rclpy.spin(node)
  • rclpy.shutdown()
  • if __name__ == '__main__':
  • main()

代码说明:

Talker:继承自Node,表示一个ROS 2节点。

  • create_publisher:创建一个发布者,发布String类型的消息到topic话题。

  • create_timer:创建一个定时器,每1秒触发一次timer_callback。

  • timer_callback:定时器回调函数,发布消息并打印日志。

main函数:初始化ROS 2,创建节点并运行。

配置编译规则

在ROS 2中,Python节点的编译和安装规则通过setup.py文件配置。

  • # setup.py关键配置
  • entry_points={
  • 'console_scripts': [
  • 'py_node = demo_py.node_demo:main',
  • ],
  • }
  • entry_points:定义可执行脚本。

    • py_node:可执行命令的名称。

    • demo_py.node_demo:main:指定执行的Python模块和函数。

编译和运行节点

编译功能包

在工作空间根目录下运行以下命令:

  • colcon build --packages-select demo_py
  • colcon是ROS 2的构建工具。

  • --packages-select demo_py:仅编译demo_py功能包。

编译完成后的目录如下:

节点测试

首先我们运行创建的py_node节点。

  • #加载工作空间环境
  • source install/setup.bash
  • #运行节点
  • ros2 run demo_py py_node

输出如下:

可以看到每隔一秒会发布一个“Hello ROS2”的信息。

之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终端,查看我们创建的节点是否能够正常工作。首先查看话题列表

  • #查看话题列表
  • ros2 topic list

可以看到当前存在topic话题,之后查看话题内容

  • #查看话题内容
  • ros2 topic echo /topic

可以看到,当前话题中能够接收到我们创建的节点发送的信息,说明我们的节点运行功能正常。

C++开发流程

在ROS 2中,使用C++开发功能包和节点的流程与Python类似,但涉及更多的编译配置。以下是详细的C++开发全流程,包括功能包创建、节点开发、包结构说明以及编译配置。

创建C++功能包

使用以下命令创建一个C++功能包:

  • ros2 pkg create --build-type ament_cmake demo_cpp \--dependencies rclcpp std_msgs
  • --build-type ament_cmake:指定这是一个C++功能包,使用ament_cmake构建系统。

  • demo_cpp:功能包的名称。

  • --dependencies rclcpp std_msgs:指定功能包的依赖项,rclcpp是ROS 2的C++客户端库,std_msgs是标准消息类型。

创建的包结构

创建的功能包结构如下:

文件说明:

  1. CMakeLists.txt:定义C++项目的编译规则。

  2. include/:存放C++头文件。

  3. src/:存放C++源代码文件。

  4. package.xml:功能包的元数据文件,包含名称、版本、依赖等信息。

C++节点开发示例

以下是一个简单的C++节点示例,在src目录下创建cpp_node.cpp文件,订阅ROS 2话题并打印接收到的消息。

  • #include "rclcpp/rclcpp.hpp"
  • #include "std_msgs/msg/string.hpp"
  • using namespace std::chrono_literals;
  • class Listener : public rclcpp::Node {
  • public:
  • Listener() : Node("cpp_listener") {
  • subscription_ = this->create_subscription<std_msgs::msg::String>(
  • "topic", 10,
  • [this](const std_msgs::msg::String::SharedPtr msg) {
  • RCLCPP_INFO(this->get_logger(), "Received: '%s'",
  • msg->data.c_str());
  • });
  • }
  • private:
  • rclcpp::Subscription<std_msgs::msg::String>::SharedPtr subscription_;
  • };
  • 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 argv[]) {
  • rclcpp::init(argc, argv);
  • rclcpp::spin(std::make_shared<Listener>());
  • rclcpp::shutdown(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
代码说明:

  1. Listener:继承自Node,表示一个ROS 2节点。

    1. create_subscription:创建一个订阅者,订阅String类型的消息。

    2. 回调函数:接收到消息后打印日志。

  2. main函数:初始化ROS 2,创建节点并运行。

配置编译规则

在ROS 2中,C++节点的编译规则通过CMakeLists.txt文件配置。CMakeLists.txt 关键配置如下

  • cmake_minimum_required(VERSION 3.8)
  • project(demo_cpp)
  • if(CMAKE_COMPILER_IS_GNUCXX OR CMAKE_CXX_COMPILER_ID MATCHES "Clang")
  • add_compile_options(-Wall -Wextra -Wpedantic)
  • endif()
  • # find dependencies
  • find_package(ament_cmake REQUIRED)
  • find_package(rclcpp REQUIRED)
  • find_package(std_msgs REQUIRED)
  • add_executable(cpp_node src/cpp_node.cpp)
  • ament_target_dependencies(cpp_node rclcpp std_msgs)
  • if(BUILD_TESTING)
  • find_package(ament_lint_auto REQUIRED)
  • # the following line skips the linter which checks for copyrights
  • # comment the line when a copyright and license is added to all source files
  • set(ament_cmake_copyright_FOUND TRUE)
  • # the following line skips cpplint (only works in a git repo)
  • # comment the line when this package is in a git repo and when
  • # a copyright and license is added to all source files
  • set(ament_cmake_cpplint_FOUND TRUE)
  • ament_lint_auto_find_test_dependencies()
  • endif()
  • ament_package()

代码说明:

  • find_package:查找所需的依赖包。

  • add_executable:定义可执行文件。

  • ament_target_dependencies:为目标添加依赖。

  • ament_package:导出功能包的依赖。

编译和运行节点

使用

  • colcon
构建工具编译功能包

  • colcon build --symlink-install

其中,--symlink-install参数为:使用符号链接而不是复制文件。

之后运行节点

  • source install/setup.bash
  • ros2 run demo_cpp cpp_node

运行结果如下:

可以看到,此时能够正常接收到上面python节点发送的信息,说明我们的cpp_node节点能够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是将机器人系统分解为多个独立运行的节点(Node)这个是根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