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电机驱动电路无法关断

楼主:
大家好,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电平转换芯片输入端已经拉低,但是输出端还是为高,无法拉低,就导致后面的MOS管一直导通,电机一直转无法停下来,大家帮忙看看是用的不对,还是其他问题,如何修改防止这种情况发生,下面附上原理图。

网友A:
把门电路去掉,IO直驱或者图腾柱驱动,看看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门电路去掉,IO直驱或者图腾柱驱动,看看是不是正常的

感谢您的回复,我试下看看,这个门电路不适合来驱动MOS嘛。搞这个是想提高电压,降低MOS导通电阻来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门电路去掉,IO直驱或者图腾柱驱动,看看是不是正常的

您好,我把门电路去掉IO直接驱动是正常的

网友B:
首先你的续流二极管D10加错位置了,应该在Q8的C极和VCC之间,要不然达不到转向控制的目的,其次你所说R_SPEED无法控制停转,懒得查手册,不是U16坏了,就是它的Y输出漏电流太大(可能性较小,但存疑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你的续流二极管D10加错位置了,应该在Q8的C极和VCC之间,要不然达不到转向控制的目的,其次你所说R_SPE ...

感谢您的回复,D10应该没有错吧,图上就是按您所说的夹在Q8和VCC之间的,运行切换方向是没有问题的。

无法控制停也不是一直故障,是反复切换正反转后概率出现U16的Y极一直输出高,我尝试过将Y直接用镊子夹住接地,这个时间可以停转,但是放开又会恢复输出高,控制端A脚是为低电平的,切换正反转导致的反电动势干扰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