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有偿】求助电路板原生产厂家或者抄板

楼主:
我有三块电路板,需要找到源头厂家或者抄板厂家。请各位老板帮忙,谢谢。有偿~有偿。。

网友A:
这板子真要抄下来,得上万了吧0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真要抄下来,得上万了吧0.0

PC farm设备上用的。如果有能力能抄下来,钱不是问题,可以签合同

网友:
就三块板~其中一块板上三合一的,我都拆开了。照片正反面也发了。

网友:
PC farm设备上用的电路板?

有可能是加密挖矿的

这些板卡有些年头了

网友:
抄板,都不是钱的事,

散热器下面的大芯片,应该是图形处理芯片,

估计这些芯片就买不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