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】Arduino编译固件报错

楼主:
在《Vector Haptics Quickstart Guide.pdf》有详细的介绍如何下载官方的驱动包,以及如何搭建环境。我按说明创建好了环境,但是在编译时报错。

1、我下载好他的固件包到C:\Users\liujianhua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目录下面:

  与用户说明书中的是一致的:

  然后我打开一个示例工程,选择好开发板:

在进行编译时报错如下:

  经查看编译报错信息,在他的驱动文件中

  • c:\Users\liujianhua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\VHBoard\src\esp32\libVHBoard.a
  • C:\Users\joshi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\VHBoard\src/Esp32PicoMini.cpp:121:(.text._ZN13Esp32PicoMini8initPinsEh+0x37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ledcAttachPin'

提示libVHBoard.a找不到C:\Users\joshi\Documents\这下面的文件。而我是没有这个用户的,所以肯定找不到这个驱动提供的文件。

【原因分析】

根据经验,我推测,是不是官方在打包时,把他的环境也打包进去了,所以造成的路径的错误。

建议厂家重新打包一下驱动库文件。

网友:
是不是官方在打包时,把他的环境也打包进去了,所以造成的路径的错误。

有道理

网友A:
我直接自己去驱动了,要什么效果自己试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直接自己去驱动了,要什么效果自己试一下

我的计划里需要用到蓝牙的,如果能把板子的资源用起来那就更加完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计划里需要用到蓝牙的,如果能把板子的资源用起来那就更加完美了。

板载好像就给了一些官方的demo,之前想用cpy写,结果没有MAX30100的库,只能用M5或者arduino了

网友:
我这个编译正常。

网友:
  我又重新下载了固件包,编译,他还是提示有我这里没有环境!

网友:
是不是水土不伏呀。

网友:
我又仔细的核对的用户快入门手册,然后编译还是提示找不到库

  • C:/Users/liujianhua/AppData/Local/Arduino15/packages/esp32/tools/esp-x32/2405/bin/../lib/gcc/xtensa-esp-elf/13.2.0/../../../../xtensa-esp-elf/bin/ld.exe: c:\Users\liujianhua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\VHBoard\src\esp32\libVHBoard.a(Esp32PicoMini.cpp.o):(.literal._ZN13Esp32PicoMini8initPinsEh+0x1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ledcAttachPin'
  • C:/Users/liujianhua/AppData/Local/Arduino15/packages/esp32/tools/esp-x32/2405/bin/../lib/gcc/xtensa-esp-elf/13.2.0/../../../../xtensa-esp-elf/bin/ld.exe: c:\Users\liujianhua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\VHBoard\src\esp32\libVHBoard.a(Esp32PicoMini.cpp.o): in function `Esp32PicoMini::initPins(unsigned char)':
  • C:\Users\joshi\Documents\Arduino\libraries\VHBoard\src/Esp32PicoMini.cpp:121:(.text._ZN13Esp32PicoMini8initPinsEh+0x37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ledcAttachPin'

把所有的库都下载到了目录中了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