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Luckfox Pico Ultra BW评测】RV1106G3 解决录音问题

楼主:
RV1106G 解决录音问题

Luckfox Pico Ultra BW 自带的MIC录音听不到声音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305930-1-1.html

再次分析原理图,实际开发板C58那里焊接的是0R电阻,所以这里接的是单端输入信号,不是差分!

我们再来看看野火开发板(LubanCat_RV06) 的麦克风接法

野火开发板使用了左右两个声道,都是差分输入。

查看当前设置 amixer controls

# amixer controls
numid=4,iface=MIXER,name='ADC ALC Left Volume'
numid=5,iface=MIXER,name='ADC ALC Right Volume'
numid=6,iface=MIXER,name='ADC Digital Left Volume'
numid=7,iface=MIXER,name='ADC Digital Right Volume'
numid=8,iface=MIXER,name='ADC HPF Cut-off'
numid=2,iface=MIXER,name='ADC MIC Left Gain'
numid=22,iface=MIXER,name='ADC MIC Left Switch'
numid=3,iface=MIXER,name='ADC MIC Right Gain'
numid=23,iface=MIXER,name='ADC MIC Right Switch'
numid=20,iface=MIXER,name='ADC MICBIAS Voltage'
numid=21,iface=MIXER,name='ADC Main MICBIAS'
numid=19,iface=MIXER,name='ADC Mode'
numid=1,iface=MIXER,name='I2STDM Digital Loopback Mode'
numid=17,iface=MIXER,name='AGC Left Approximate Sample Rate'
numid=18,iface=MIXER,name='AGC Right Approximate Sample Rate'
numid=11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Left Max Volume'
numid=13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Left Min Volume'
numid=15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Left Switch'
numid=9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Left Volume'
numid=12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Right Max Volume'
numid=14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Right Min Volume'
numid=16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Right Switch'
numid=10,iface=MIXER,name='ALC AGC Right Volume'
numid=26,iface=MIXER,name='DAC Control Manually'
numid=25,iface=MIXER,name='DAC HPMIX Volume'
numid=24,iface=MIXER,name='DAC LINEOUT Volume'

注意ADC Mode:numid=19,iface=MIXER,name='ADC Mode',查看当前ADC Mode设置

# amixer cget numid=19
numid=19,iface=MIXER,name='ADC Mode'
; type=ENUMERATED,access=rw------,values=1,items=6
; Item #0 'DiffadcL'
; Item #1 'SingadcL'
; Item #2 'DiffadcR'
; Item #3 'SingadcR'
; Item #4 'SingadcLR'
; Item #5 'DiffadcLR'
: values=0

values=0:设置的左声道差分输入!这个和我们的硬件不匹配,修改成SingadcL

# amixer cset numid=19 1
numid=19,iface=MIXER,name='ADC Mode'
; type=ENUMERATED,access=rw------,values=1,items=6
; Item #0 'DiffadcL'
; Item #1 'SingadcL'
; Item #2 'DiffadcR'
; Item #3 'SingadcR'
; Item #4 'SingadcLR'
; Item #5 'DiffadcLR'
: values=1

再次测试录音和播放

  1. # arecord -D plughw:0,0 -f cd -t wav -d 10 test.wav
  2. Recording WAVE 'test.wav' :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, Rate 44100 Hz, Stereo
  3. # aplay test.wav
  4. Playing WAVE 'test.wav' :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, Rate 44100 Hz, Stereo

终于正常了,拷贝到电脑上,只有左耳机有声音。声音清晰!纠结了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。

最后非常感谢野火提供资料。看了这么多资料,感觉野火的资料最实在,干货最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