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一个成绩分类的C语言实现的两种方式

楼主:
【前言】

今天在B站上看到小美老师的C语言关于成绩分类的实现方式,有两种,一种是if语句,另一种是swicth实现:

【题目】

  跟着老师学习,使用两种方式来实现:
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<string.h>
  • #include <stdlib.h>
  • 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 {
  • if (argc!= 2) {
  • printf("Usage: %s <input_number>\n", argv[0]);
  • return 1;
  • }
  • //获取输入
  • int num = atoi(argv[1]);
  • printf("input:%d\n", num);
  • int score = num/10;
  • if(score>10 || score<0) {
  • printf("Input number is too large.\n");
  • return 1;
  • };
  • //用if语句来分为ABCDE
  • if(score>=9) {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A.\n");
  • }
  • else if(score>=8) {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B.\n");
  • }
  • else if(score>=7) {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C.\n");
  • }
  • else if(score>=6) {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D.\n");
  • }
  • else {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E.\n");
  • }
  • switch(score) {
  • case 10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A.\n")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9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A.\n")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8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B.\n")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7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C.\n")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6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D.\n");
  • break;
  • default:
  • printf("Your grade is E.\n");
  • }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
实现效果:

  • PS D:\PL2303G_GPIOTest_v1003\PL2303G_GPIOTest_v1003_20230921\DLL> .\a.exe 91
  • input:91
  • Your grade is A.
  • Your grade is A.
  • PS D:\PL2303G_GPIOTest_v1003\PL2303G_GPIOTest_v1003_20230921\DLL> .\a.exe 88
  • input:88
  • Your grade is B.
  • Your grade is B.
  • PS D:\PL2303G_GPIOTest_v1003\PL2303G_GPIOTest_v1003_20230921\DLL> .\a.exe 45
  • input:45
  • Your grade is E.
  • Your grade is E.
  • PS D:\PL2303G_GPIOTest_v1003\PL2303G_GPIOTest_v1003_20230921\DLL>

大家感觉使用if与switch,哪种方式更好呢?

网友:
python ,没有switch。。。总有它的道理

网友:
python ,没有switch。。。总有它的道理

有些时候switch效率会比if高,不过python不太在意效率

网友:
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

网友:
我一般只有在对枚举值作判断的时候用switch,其它的判断都用if

网友A:
if语句逻辑看起来很清晰,可能比较容易看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语句逻辑看起来很清晰,可能比较容易看懂

但是if有个缺点就是结构需要从头写到尾,不能乱了,但是switch就不需要分次序,可以先7,再8,在后期调试会好很多,在很多有预测的CPU中,命中比较快。

网友:
如果我编写,我会使用查表法的方式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