聊一聊:大家怎么看待车规芯片在机器人上的机会呢

楼主:
96分芯积分 *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! 每人限 1 次

最近机器人好火!管管发现好多车企也开始整机器人了。把车规芯片用到机器人上面,大家对此怎么看?

有啥优势不?可以直接把车规芯片搬到机器人上用吗?

网友:
回帖奖励 +2 分芯积分

可以吧,汽车和机器人感觉像一类产品,不过机器人有很多电机。

网友:
回帖奖励 +2 分芯积分

汽车不少有在用工业级的芯片

机器人用工业级的就够了,再高浪费,成本也没优势

机器人遇到极小概率芯片不良的故障,停机就行了,大不了睡地上

高可靠性靠芯片级别往往没有双备份来的有效,一个朋友曾参与的一家车厂项目,舒适 can 总线小概率故障,导致门打不开,人员出不来,最后也没查到问题,不了了之

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/CDBUS 总线,M@ke 串口/RS485 Great Again 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汽车不少有在用工业级的芯片 机器人用工业级的就够了,再高浪费,成本也没优势 机器人遇到极小概率芯 ...

是浪费了。但是现在都不计成本,我觉得本质就是先抢市场。抢到了有量了再说去专门的降本卷价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浪费了。但是现在都不计成本,我觉得本质就是先抢市场。抢到了有量了再说去专门的降本卷价格。

越是要抢市场越是用工业级芯片开发才快啊,工业级芯片选择更多,信手拈来。

做过车规板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项目周期有多长。

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/CDBUS 总线,M@ke 串口/RS485 Great Again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越是要抢市场越是用工业级芯片开发才快啊,工业级芯片选择更多,信手拈来。 做过车规板子的朋友应该都 ...

项目周期长,是指你在做项目的过程中,因为是车规要求所以要求比较严格,要做的测试或者注意事项比较多吧。

但是,如果机器人只需要工业级的要求,那也就代表的,有车规产品的厂商他只要用他本身有的车规系列直接去抢,不就表示他就能满足条件了吗?在抢市场阶段,他就不需要另外再费劲的去整一条合规的生产线出来,直接用,大体上应该就是能满足需求了不是吗?车规的性能是不是做出来东西就满足工规要求了。还有性能余量。出于前瞻性设计考虑,用高打低,抢市场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优势的。

等抢完市场再去说怎么去盈利,怎么去降本,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了?

想想之前的国产替代第一波混战,有的在想同级替换,有的在用高打低。我觉得现在只是“战场”搬到了机器人上,但是呢,总体的出招方式应该是雷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