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看一下,瑞萨单片机串口接收的一点问题,谢谢大家

楼主:
     单片机是 瑞萨R8C L36

      以下这段代码不是应该出现在中断中的吗,为什么出现在 main中 ,中断处理函数中 不自动把 ri_u2c1 置0了吗?

           if (ri_u2c1)  // RI 接收结束标志  0:U2RB 寄存器无数据   1:U2RB 寄存器有数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sptr=(unsigned int *) &ts[0];
                *tsptr=u2rb;

         }

网友:
可能是中断未启用, 中断可能被禁用或优先级较低,也可能是用轮询方式代替中断方式 另外在正常的中断驱动方式下,读取 U2RB 应该会自动清除 ri_u2c1,但如果程序有问题可能需要手动清除它。 实际上,某些特殊情况下 RI 可能不会自动清除

网友:
很多芯片接收寄存器都不会自动清零的,至于为什么放在main中,就得看程序是怎么设计的。

网友:
查询方式串口接收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