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SWV 调试乱码,Jlink swo显示正常,求解决方法

楼主:
问题:使用keil中的keil debug printf view,显示乱码,用jlink swo,能识别内容

配置代码

  • #include "main.h"
  • #include "usart.h"
  • #include "gpio.h"
  • #include "stdio.h"
  • 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  • int fputc(int ch,FILE *f)
  • {
  • ITM_SendChar(ch);
  • return ch;
  • }
  • int main(void)
  • {
  • HAL_Init();
  • SystemClock_Config();
  • MX_GPIO_Init();
  •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• while (1)
  • {
  • printf("w\r\n");
  • HAL_Delay(500);
  • }
  • }

JLINK SWO 显示正常

ITM配置

网友:
来自 4楼

 解决方法:调整时钟分频,监视器可得到数据

网友:
确保Keil的Debugger设置 → Trace → Core Clock与目标MCU的主频一致

网友:
猜测:是字符编码格式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