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的3D显示元器件模型变成红色线框了,有无大佬告之怎么解决。

楼主:
如图,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年多了,公司的电脑,装的AD23,同样的Pcbdoc,用我家里的电脑或者其他电脑都能正常显示3D模型,用公司的电脑就是红色线框,来个大神解释下。

网友A:
库检查下?是不是公司的电脑没有对应的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库检查下?是不是公司的电脑没有对应的库?

有的,我每次都是连库和工程文件一起复制复制到U盘里带回家的。

网友B:
修改一下软件中显示部分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改一下软件中显示部分设置。

具体该改哪一个呢,3D显示里面我都挨个点过一遍了,刚发现好像是显卡渲染的问题,但不知道如何解决,因为有时候我打开一个很大的PCB封装库,如果没有加载完成就看3D模型也是显示线框,过一会加载完成了就正常显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