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做PCB板布线时晶体问题

楼主:
请问,晶体布局的时候,是电容靠近芯片还是晶振靠近芯片好一点

网友:
晶振吧,电容靠俩边,旁路接地,两边包地。

也有电容在前的。

这个估计不重要,重要的是电容旁路接地,都要尽量靠近cpu,外边包地。不要打过孔。尽量对称点。

网友:
其实没那么严格,对称设计基本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晶振距离芯片近一些好

网友:
负载电容在晶振外侧越近越好,晶振到芯片的连线越短越好

网友:
晶振例芯片越短越好,背部要完整的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