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Hello算法》基于链表双向队列的学习

楼主:
对于双向队列而言,头部和尾部都可以执行入队和出队操作。换句话说,双向队列需要实现另一个对称方向的操作。为此,我们采用“双向链表”作为双向队列的底层数据结构。

如图 5-8 所示,我们将双向链表的头节点和尾节点视为双向队列的队首和队尾,同时实现在两端添加和删除节点的功能。

  根据教程结合我自己的编程,我用代码实现如下:
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<stdlib.h>
  • #include <string.h>
  • #include <stdbool.h>
  • /* 双向链表节点 */
  • typedef struct DoublyListNode {
  • int val;
  • struct DoublyListNode *prev;
  • struct DoublyListNode *next;
  • } DoublyListNode;
  • /* 构造函数 */
  • DoublyListNode *newDoublyListNode(int val) {
  • DoublyListNode *node = (DoublyListNode *)malloc(sizeof(DoublyListNode));
  • if(nod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malloc failed\n");
  • return NULL;
  • }
  • node->val = val;
  • node->prev = NULL;
  • node->next = NULL;
  • return node;
  • }
  • /* 链表节点析构函数 */
  • void freeDoublyListNode(DoublyListNode *node)
  • {
  • if(node !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free node\n");
  • free(node);
  • }
  • else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/* 双向链表实现的双向队列 */
  • typedef struct DoublyLinkedListDeque {
  • DoublyListNode *front; // 队首节点
  • DoublyListNode *rear; //
  • int queSize; // 队列长度
  • } DoublyLinkedListDeque;
  • /* 构造函数 */
  • DoublyLinkedListDeque *newLinkedListDeque() {
  • 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 = (DoublyLinkedListDeque *)malloc(sizeof(DoublyLinkedListDeque));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malloc failed\n");
  • return NULL;
  • }
  • deque->front = NULL;
  • deque->rear = NULL;
  • deque->queSize = 0;
  • return deque;
  • }
  • /* 析构函数 */
  • void freeLinkedListDeque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!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free deque\n");
  • free(deque);
  • }
  • for(int i=0; i<deque->queSize && deque->front != NULL; i++)
  • {
  • DoublyListNode *node = deque->front;
  • deque->front = deque->front->next;
  • freeDoublyListNode(node);
  • }
  • free(deque);
  • }
  • /* 获取双向队列长度 */
  • int getLinkedListDequeSize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len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*len = deque->queSize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* 判断双向队列是否为空 */
  • int isLinkedListDequeEmpty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bool *flag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*flag = (deque->queSize == 0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* 入列 */
  • int push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val, bool isFront)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DoublyListNode *node = newDoublyListNode(val);
  • if (nod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malloc failed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int ret = 0;
  • bool flag;
  • ret = isLinkedListDequeEmpty(deque, &flag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if(flag)
  • {
  • deque->front = deque->rear = node;
  • }
  • else if(isFront) {
  • // 将node添加到头部
  • node->next = deque->front;
  • deque->front->prev = node;
  • deque->front = node;
  • }
  • else //队尾入队操作
  • {
  • // 将node 添加到尾部
  • deque->rear->next = node;
  • node->prev = deque->rear;
  • deque->rear = node;
  • }
  • deque->queSize++; // 队列长度加1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队首入列 */
  • int pushFir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val)
  • {
  • int ret = push(deque, val, true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入队成功\n"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printf("入队失败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队尾入列 */
  • int pushLa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val)
  • {
  • int ret = push(deque, val, false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入队成功\n"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printf("入队失败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访问队首元素 */
  • int peekFir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val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if(deque->front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*val = deque->front->val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* 访问队尾元素 */
  • int peekLa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val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if(deque->rear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*val = deque->rear->val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* 出列 */
  • int pop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 val, bool isFront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bool flag;
  • int ret = isLinkedListDequeEmpty(deque, &flag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if(flag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if(isFront)
  • {
  • // 队首出列
  • ret = peekFirst(deque, val); //暂存节点值
  • if(ret !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2;
  • }
  • DoublyListNode *fNext = deque->front->next;
  • if(fNext != NULL)
  • {
  • fNext->prev = NULL;
  • deque->front->next = NULL;
  • }
  • freeDoublyListNode(deque->front);
  • deque->front = fNext;
  • } else
  • {
  • ret = peekLast(deque, val);
  • if(ret !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2;
  • }
  • DoublyListNode *rPrev = deque->rear->prev;
  • if(rPrev != NULL)
  • {
  • rPrev->next = NULL;
  • deque->rear->prev = NULL;
  • }
  • freeDoublyListNode(deque->rear);
  • deque->rear = rPrev; // 更新尾节点
  • }
  • deque->queSize--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printf("队列为空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队首出列 */
  • int popFir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val)
  • {
  • int ret = pop(deque, val, true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出队成功\n"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printf("出队失败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队尾出列 */
  • int popLast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, int *val)
  • {
  • int ret = pop(deque, val, false);
  • if(ret == 0)
  • {
  • printf("出队成功\n"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printf("出队失败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/* 打印双向队列 */
  • void printLinkedListDeque(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)
  • {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错误输入参数\n");
  • return;
  • }
  • DoublyListNode *node = deque->front;
  • while (node !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node val: %d\r\n", node->val);
  • node = node->next;
  • }
  • }
  • int main()
  • {
  • // 测试双向队列
  • DoublyLinkedListDeque *deque = newLinkedListDeque();
  • if(deque == NULL)
  • {
  • printf("malloc failed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pushFirst(deque, 1);
  • pushFirst(deque, 2);
  • pushFirst(deque, 5);
  • pushLast(deque, 3);
  • printLinkedListDeque(deque);
  • printf("开始出列\r\n");
  • int val;
  • popFirst(deque, &val);
  • printf("出列的元素为: %d\r\n", val);
  • printLinkedListDeque(deque);
  • }

经编译后,测试结果如下:

  • liujianhuadeiMac:pro_node liujianhua$ gcc linklist_deque.c -Wall
  • liujianhuadeiMac:pro_node liujianhua$ ./a.out
  • 入队成功
  • 入队成功
  • 入队成功
  • 入队成功
  • node val: 5
  • node val: 2
  • node val: 1
  • node val: 3
  • 开始出列
  • free node
  • 出队成功
  • 出列的元素为: 5
  • node val: 2
  • node val: 1
  • node val: 3

【学习小结】

经过自己亲自写代码,理解了如何实现双向队例的实现。双向队列可以实现从头插入,或者从尾部插入,出列也可以双向实现,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

网友:
楼主自己亲自写的代码,原汁原味,超级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