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电保护二极管(ESD二极管)六大特点丨浪拓

楼主:
静电保护二极管(ESD二极管)核心特点

1. 快速响应能力

  • 响应时间:达到ps至纳秒级,可在静电事件(ESD)发生的瞬间导通,迅速钳位电压以保护敏感电路‌。

2. 超低结电容

  • 电容值:低至0.15~3pF,避免对高频信号(如USB、以太网、HDMI等高速接口)传输造成衰减或失真‌。

3. 高可靠性及耐用性

  • 防护寿命:支持40万次以上有效动作,确保长期稳定运行‌。
  • 温度稳定性:可在-40℃~125℃宽温范围内工作,适应工业级严苛环境‌。

4. 灵活的电气性能

  • 电压范围:支持2.8V~58V工作电压,通过调整击穿电压(VBR)和钳位电压(VC)匹配不同电路需求‌。
  • 浪涌承受力:峰值脉冲电流可达20A@8/20μs,满足雷击、EFT等瞬态浪涌防护要求‌。

5. 低漏电流与低钳位电压

  • 漏电流:静态漏电流低至1μA,减少对电路功耗的影响‌。
  • 钳位电压:典型值低至5.5V@6A,有效限制过压对芯片的冲击‌。

6. 标准化与兼容性

  • 认证标准:符合IEC 61000-4-2 Level 4(±30kV接触/空气放电)等国际防护标准‌。
  • 封装形式:提供DFN1006、SOP-8等小型化封装,适配高密度PCB设计‌。

典型应用场景

  • 高速接口保护:USB 3.0、10G以太网、HDMI等信号线路的ESD防护‌。
  • 工业通信:RS485、RS232、POE供电端口的浪涌及静电防护‌。
  • 消费电子:SIM卡、SD卡、显示屏接口等敏感模块的电压瞬态抑制‌。

深圳浪拓电子专注于防雷、防浪涌、防静电等防护电路设计以及防护元器件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公司产品涵盖陶瓷气体放电管(GDT)、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(TVS)、半导体放电管(TSS)、静电保护二极管(ESD)、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(MOV)、复合器件(SPD)等,深圳浪拓电子是过压防护领域产品线较为齐全的厂商之一。

网友:
浪拓电子总结:选择ESD保护二极管的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‌1. 工作电压与击穿电压的匹配‌

首先要明确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,确保所选ESD保护二极管的工作电压(也称为反向截止电压)高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,以避免在正常工作时导通,对电路产生干扰。同时,击穿电压(即二极管开始导通的电压值)应足够低,以便在静电放电发生时能及时导通,保护电路。击穿电压的具体数值需根据不同型号和应用场景进行选择‌。

‌2. 结电容的考虑‌

在高速信号传输应用中,过大的结电容可能会引入信号延迟或衰减,影响电路性能。因此,在追求高ESD防护能力的同时,也需尽量选用结电容较小的二极管,以维持信号的清晰度和速度。特别是对于高频信号电路,如USB 3.0、HDMI等,超低结电容的ESD二极管是理想选择‌。

‌3. 封装形式的选择‌

封装形式也是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。根据PCB布局空间和安装便捷性,选择合适的封装类型,如SOT-23、SC-70等,有助于优化整体设计的紧凑性和散热性能‌。

‌4. 其他参数‌

‌脉冲峰值电流和最大箝位电压‌: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来选择,确保最大箝位电压不大于被保护芯片所能耐受的最大峰值电压‌。

‌动态电阻‌:动态电阻越小,表示二极管在导通时的电压变化越小,有利于保护电路的稳定性‌。

‌单向与双向保护‌:根据信号的极性选择单向或双向ESD二极管,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‌。

5. 供应商的选择‌

选择信誉良好、技术实力雄厚的供应商,不仅能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,还能在遇到技术难题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。同时,考虑长期合作的可能性,以获得更稳定的价格和供货保障‌。综上所述,选择ESD保护二极管时,需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、击穿电压、结电容、封装形式、供应商以及其他相关参数,以确保所选二极管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