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(TVS)的五大参数

楼主:
TVS的五大主要参数

➡️反向关断电压/反向工作电压

TVS的最高工作电压,可连续施加不引起TVS劣化或损坏的最高工作峰值电压或直流峰值电压。对于交流电压,用最高工作电压有效值表示,在VRWM下,TVS被认为是不工作的,即不导通的。电路设计时最高工作的电压必须小于VRWM,否则将会导致TVS工作导致电路异常。

➡️VBR击穿电压

击穿电压(breakdown voltage),当ESD防护开始工作的电压,一般是TVS通过1mA时的电压,一般施加电流的时间不超过400ms,以免损坏器件,VBRmin和max是TVS击穿电压的一个偏差,一般 TVS为正负5%的偏差。测量时VBR落在min和max之间视为合格品。

➡️IPP峰值电流

峰值电流,给定脉冲电流波形的峰值。TVS-般选用10/1000 us或者8/20 us的电流波形。

➡️箝位电压,施加在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IPP时,TVS两端的峰值电压。IPP以及VC是衡量TVS在电路保护中抵抗浪涌脉冲电流以及限制电压能力的参数,这两个参数是互相联系的。对于相同型号的TVS,IPP越大耐电流冲击能力越强,若在IPP相同下的VC越小,说明TVS的箝位特性越好。

➡️结电容是 TVS 中的寄生电容,在高速IO端口保护需要重点关注,过大的结电容可能会影响信号的质量。根据被保护的信号速率,选择合适的结电容,如下给出常见接口,推荐的ESD结电容大小范围。

典型应用

📢浪拓电子提供专业应用电路解决方案,是一家专注于防浪涌、防静电等防护电路设计以及防护元器件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民营企业。

网友:
选型

●最大箝位电压VC要小于电路允许的最大安全电压。

●截止电压VRWM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,一般可以选择VRWM等于或者略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。

●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(TVS参数中给出) PM要大于最大瞬态浪涌功率。

●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,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。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,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管子:信号频率(传输速率)≥10MHz(Mb/s),Cj≤60pF; 信号频率(传输速率)≥100 MHz(Mb/s),Cj≤20pF。

●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。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;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。

●温度考虑。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-55~+150℃之间工作。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工作,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;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,从+25℃到+175℃,大约线性下降50%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。因此,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,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。

浪拓电子为客户提供高性能、高可靠性、卓越品质、创新领先的防雷过压过流解决方案。

浪拓电子 : 专注电路保护 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