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树莓派Pico 2 RP2350开发板】 使用Python语言GPIO/UART/PWM/ADC外设操作

楼主:
尝试学习Python语言,并结合Python语言,展示学习进度
GPIO外设调试、UART外设调试、定时器生成PWM、ADC调试、电机控制等。

外设代码
GPIO 调试:控制 LED 灯、读取按键状态。

  • 实验名称:点亮板载LED灯
  • # 导入Pin和time模块
  • from machine import Pin
  • import time
  • # 构建LED对象
  • LED = Pin(25, Pin.OUT) # 假设LED连接到GPIO 25
  • # 无限循环,使LED闪烁
  • while True:
  • LED.value(1) # 点亮LED
  • time.sleep(1) # 等待1秒
  • LED.value(0) # 关闭LED
  • time.sleep(1) # 等待1秒

UART 调试:实现串口通信,发送和接收数据,ADC 调试:读取模拟信号。

  • # 导入必要的模块
  • from machine import ADC, UART, Pin
  • import time
  • # 配置UART
  • # UART 0, 波特率 9600, 使用默认的TX (GPIO 0) 和 RX (GPIO 1)
  • uart = UART(0, baudrate=9600, tx=Pin(0), rx=Pin(1))
  • # 配置ADC
  • # 使用 GPIO 26 作为 ADC 输入引脚
  • adc = ADC(Pin(26)) # Raspberry Pi Pico 的 ADC 引脚是 GPIO 26-28
  • # 无限循环,读取 ADC 值并通过串口输出
  • while True:
  • adc_value = adc.read_u16() # 读取 ADC 值(0-65535)
  • uart.write("ADC Value: {}\n".format(adc_value)) # 通过串口输出 ADC 值
  • time.sleep(1) # 等待1秒

UART 配置:

初始化 UART 0,设置波特率为 9600,使用 GPIO 0 作为 TX 引脚,GPIO 1 作为 RX 引脚。

ADC 配置:

初始化 ADC,使用 GPIO 26 作为模拟输入引脚。

主循环:

读取 ADC 的原始值(0-65535)。

将 ADC 值通过 UART 发送。

每次发送后等待 1 秒,避免数据发送过快。

定时器生成 PWM:控制 LED 亮度或舵机角度。

  • from machine import Pin, PWM, Timer
  • # 配置 PWM
  • pwm_pin = Pin(15)
  • pwm = PWM(pwm_pin)
  • pwm.freq(1000)
  • # 定义占空比变量
  • duty = 0
  • direction = 1 # 1 表示增加,-1 表示减少
  • # 定时器回调函数
  • def update_pwm(timer):
  • global duty, direction
  • duty += direction * 1000 # 每次增加或减少 1000
  • if duty >= 65535 or duty <= 0:
  • direction *= -1 # 反转方向
  • pwm.duty_u16(duty)
  • # 配置定时器
  • timer = Timer()
  • timer.init(period=10, mode=Timer.PERIODIC, callback=update_pwm) # 每 10ms 触发一次

框架结构图

【MicroPython】machine.Pin类函数详解
machine.Pin(id, mode=None, pull=None, value)
Pin对象构造函数
id:GPIO编号,数值为0-29,如使用GPIO13则此处填写13,。;
mode:模式,可选None、Pin.IN(0)、Pin.OUT(1)、Pin.OPEN_DRAIN(2);
pull:使用内部上下拉电阻,仅在输入模式下有效,可选 None、Pin.PULL_UP(1)、Pin.PULL_DOWN(2);
value:输出或开漏模式下端口值,0为低(off)、1为高(on);

串口框图

UART类函数详解
machine.UART(id,baudrate=115200,bits=8,parity=None,stop=1,tx=None,rx=None):
UART对象构造函数,作用为初始化对应通道和引脚.
id:使用UART通道,可为0或者1;
baudrate: 波特率参数
bits:数据位长度
parity:奇偶校验位
stop:停止位长度
tx:TXD引脚,应为Pin对象
rx:RXD引脚,应为Pin对象

ADC框架

machine.ADC类函数详解
machine.ADC(id):
ADC对象构造函数,并初始化对应通道。
id:可为GPIO对象,也可为ADC通道;

函数返回值并不是直接返回ADC读取的数值,而是处理过的数值,其数值范围为0-65535;

故ADC电压计算公式应为:

Vin =\frac{3.3*ReadData}{65535}Vin=655353.3∗ReadData
ADC读取电压为3.3乘上返回值除以65535,单位为V

实现结果

ADC与串口输出

使用串口打印出ADC采集的值,上图显示15。

PWM:

播放器加载失败: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,请到安装
PWM

LED闪烁:

播放器加载失败: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,请到安装
led闪烁

中断或者回调是怎么处理的呢? 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大佬可以呀,python也玩起来了,作品非常不错,给你点赞了!

网友:
值得点赞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中断或者回调是怎么处理的呢?